[家电] 贴片原件代码看不懂请教一下坛友们

楼主(2020-08-11):
一块功放板上的两个贴片三脚,小的加电发烫,不知道g31d是不是就是代码,哎,又查不出来。

网友A:
AP2204R-3.3TRG1 丝印G31D 线性稳端 封装SOT-89 全新原装

网友B:
第一个BCD AP2204R-3.3TRG1
第二个不知道哪家,看型号应该是1117系列的3.3V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2204R-3.3TRG1 丝印G31D 线性稳端 封装SOT-89 全新原装

请问温总是怎么查到的啊?度娘我是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温总是怎么查到的啊?度娘我是查不到

淘宝关键字: 丝印G31D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2204R-3.3TRG1 丝印G31D 线性稳端 封装SOT-89 全新原装

万能淘宝…………

下次我也去淘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BCD AP2204R-3.3TRG1
第二个不知道哪家,看型号应该是1117系列的3.3V LDO

下面的应该就是你说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关键字: 丝印G31D

淘宝还能当度娘使

网友:
是的,有很多百度不到,反而淘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