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航嘉36—72dc转dc电源

楼主(2020-08-12):
在咸鱼买了两个航嘉dc转dc开关电源,拆开看看。想改为输出5V2A接在电车上供手机充电,用电车72供电。有大神改过吗,提供点方法。
铝制壳体,开关管可整流管通过螺丝固定在壳体上,利于散热。

拆开后整体,用料还是不错的

背面,前级铜箔加锡,利于通过大电流

输入前端,深圳金富康电容100V470uF

uc3843bn,

19n20c,场效应管

431稳压,817光耦

fr302d快恢复二极管,3A200V

肖特基整流二极管,10A100V

输出滤波(丰宾)电容,LCL复试滤波电路

参数。
谢谢观看,完。

网友:
输入电压没有问题,应该可以直接用。
输出需要12V改5V,比较麻烦,不建议改。

网上搜一下DVE的5V2A老电源,我以前是2块钱买的,亲测60V电瓶车上能直接用。

网友:
很多手机充电器 能在电车上直接用,亲测有效

网友A:
72V直接你弄个手机充电器就差不多行了。。。航嘉这个也是100V电源的方案,改输出电压的话调431分压电阻值

网友B:
看这里,看这里,对于我们爱动手的,什么都想试一试,刚刚花了半小时,把买菜小车加一个插座,试了几个电源都能工作(杂牌大多能用,反反而原装多数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看这里,对于我们爱动手的,什么都想试一试,刚刚花了半小时,把买菜小车加一个插座,试了几个电源 ...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那我不用改了,装个插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V直接你弄个手机充电器就差不多行了。。。航嘉这个也是100V电源的方案,改输出电压的话调431分压电阻值 ...

好的,带我慢慢研究

网友:
3块钱买个车充就行

网友C:
楼主给个方便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D:
多少钱一个,开关带隔离的不像车充坏了就手机要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方便给个连接,谢谢

咸鱼链接:7元一个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88&forceFlush=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一个,开关带隔离的不像车充坏了就手机要报销了

7元,不包邮。做工不错,隔离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