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三倒四】wifi信号约弱,速率反而高?

楼主(2020-08-12):
三个360摄像机,最远那台(室外)的信号用360的app看,是约70%强度;用wifi分析app看,该点约-60db左右。其他2台距离近,均90-100%强度。可是路由器界面中显示的收发速率,却是这样:

2.4G的wifi4规格,单收单发最高速率就是150mbps。。。求科普。

网友A:
AP无线发射功率太高,手机和其他无线Client设备的无线发射功率不一定也是这么高,而且通常低得多。

这就导致Client的无线信号在AP的大功率信号中难以被AP接收(相当于AP发出的声音太大太吵,以至于难以听到客户设备发出的声音)

一般建议降低发射功率至少6db以上

网友B:
确实是这样。
我家二个
一个是总的没有这个问题,功率100%
楼上一个是无线扩距,调100%时反而慢很多,经常要在30---70%之间调才能最快,不是固定不变的, 感觉与周围的干扰有关吧(周围有许多邻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无线发射功率太高,手机和其他无线Client设备的无线发射功率不一定也是这么高,而且通常低得多。

这就导 ...

有道理。我另外一个小米盒子,放在路由器边上。也老是缓冲,卡画面。。。回去放远一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
我家二个
一个是总的没有这个问题,功率100%

周围干扰应该属于信道问题,是路由器一侧的因素。应该避开邻居们的信道。和我摄像头的关系,似乎不大?

网友C:
摄像头是内置天线还是外置天线?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换低增益天线试试。
这种问题多可能是由于摄像头wifi单元无线校准的偏差太大或信号通路的阻抗匹配设计有问题引起,确切的讲就是RX增益过大,导致经WIFI芯片内部放大后的信号质量变差或信号过冲引起。
多年前,有一次陪客户验货(无线路由),客户要用Throughput跑无线速率(吞吐量),这款路由器是单天线150Mbps规格,正常是达到70Mbps以上即为OK,刚开始试着放在测试电脑旁边跑了一下,吞吐量死活就达不到,只有60--65左右,拉开点距离就OK了,由于客户测试要求是10米距离测试OK就行,10米距离实测确实没问题,客户也没说什么,这批货就给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是内置天线还是外置天线?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换低增益天线试试。
这种问题多可能是由于摄像头w ...

内置天线。摄像头都是360的1080P夜视版。当然,批次不同,也许参数有差异。

不过我首先搞不懂的是,wifi码率规格问题?wifi4标准下,说是单发是150Mbps:

但是我发现手机连接于wifi4的2.4G下时,速率最高是72Mbps?手机都是较新的准旗舰,比如小米9se和华为P40 pro。然后连接5G的wifi5,小米最高显示433,而华为最高超过1000:

我理解是双发双收或者多发多收,可是实际测速,无论是对外,还是局域网内互拷,华为P40是500Mbps左右,小米是300Mbps左右。而我宽带是1000M。也就是说均未达到和路由器的标称连接速率。

而且路由器本身的标称,我也不太理解。比如华硕的86U:

三发三收:2.4G下450M,四发四收5G下1734M,都好理解。可是2167又是什么鬼?怎么会5倍于单发单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天线。摄像头都是360的1080P夜视版。当然,批次不同,也许参数有差异。

不过我首先搞不懂的是,wifi ...

这些问题,百度一下wifi速率表都可以找到答案,不同终端的天线数(mimo数),频宽,调制解调方式,码率以及间隔时间不同,协商速率就不同,厂商公布的都是最佳状态下的最高的

网友:
难道这个跟音响里面的“信噪比”概念类似?

网友:
DD-wrt的那个BS大牛推荐家用路由器功率调成16dbm比较好,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一般家用路由器功率可达20dbm,也就是100mW.

后来好多达不到了,好多才17dbm,个中原因仔细品味吧,成本,用户体验等等。

网友:
我用k2和小米mini中继楼下的一个弱信号,手机勉强可连上还会断。结果测速k2速度和稳定性都不如小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天线。摄像头都是360的1080P夜视版。当然,批次不同,也许参数有差异。

不过我首先搞不懂的是,wifi ...

意思是说在终端支持1024QAM调制的情况下,可达到2167Mbps连接速率,这个1024QAM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WiFi6,86U是阉割版的,没有6gHZ频段…看一下路由器端是不是没开启?没用过带WiFi6的路由器,不是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天线。摄像头都是360的1080P夜视版。当然,批次不同,也许参数有差异。

不过我首先搞不懂的是,wifi ...

正常情况下,双wifi天线手机连接速率就是路由器总无线速率的一半,也就是说你的华为手机已经进入wifi6了

网友:
个人感觉 2.4gwifi会牺牲速度增强信号,老的tplink路由器里面就有这个选项,2.4g隔个墙和就在路由器边上,打开手机看连接速率一个几十一个几百Mbps,包括测速也是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干扰问题,dbi越高,信号距离就越远,但不是越好,而是相对的,能够携载的数据量就越小。
一般家用通常在9dbi以下,这样可以保证一定的覆盖范围内的信号稳定性,如果换成14dbi上,信号瓣会过于尖锐,反而带宽受到限制。
在通常情况下,非定向天线真的不是dbi值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