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试架只能识别3ce是什么鬼

楼主(2020-08-12):
最近买了个万用测试架,通过换版可以实现903,3268和6989的开卡测试。
一开始手里一堆1ce和2ce的,4ce的只有nw711和nw778,然后,低于2ce的都没问题,超过2ce 的,在903和3268上显示3ce,6869上显示8ce,我本以为是个案,因为711和778的id是一样的,所以样本太少。
直到我昨天又入了一颗0dfk,结果都一样,于是我立马想到了这绝对是测试架的问题。
正在联系商家换货。
不过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测试架焊接原因还是设计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
一般是焊接问题,TSOP测试架只支持4CE好像。。

网友A:
如果903和3268都显示3ce,那只能怀疑是架子本体的问题了。

检查下DIP48的座子,有没有哪个孔的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903和3268都显示3ce,那只能怀疑是架子本体的问题了。

检查下DIP48的座子,有没有哪个孔的接触不好。 ...

底座也可能有问题,不过我现在没条件测试底座啊

网友B:
如果是TSOP48转BGA的话,大概率tsop48座子有三尖爪丢失。用放大镜查看48个洞是否有一个或者多个大一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SOP48转BGA的话,大概率tsop48座子有三尖爪丢失。用放大镜查看48个洞是否有一个或者多个大一圈。 ...

我的架子曾经就丢过一个爪子,后来拆了个空脚的补上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架子曾经就丢过一个爪子,后来拆了个空脚的补上OK了

我直接找个坏的座子抠出来几个三尖爪,哪个缺了就补上。用多了肯定丢。只有黑色JRS座子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SOP48转BGA的话,大概率tsop48座子有三尖爪丢失。用放大镜查看48个洞是否有一个或者多个大一圈。 ...

到是有一个圈挺大,不过我不敢自己修,商家说了上锡不退,要是我上锡去补这个洞,还不是这个问题,那就真亏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找个坏的座子抠出来几个三尖爪,哪个缺了就补上。用多了肯定丢。只有黑色JRS座子没这个问题。 ...

我只买了几天,如果少尖爪,那真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以前的jrs dip48座子内抓是不会掉的,后来跟ktz的厂家交流过,他们现在的dip48座子也不会掉内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买了几天,如果少尖爪,那真就是质量问题了

不完全是质量问题。部分tsop48测试座引脚过宽或者有变形,插拔用力不均匀就会带出三尖爪。这时把三尖爪塞回去就没事了。或者更换JRS的黑色端子板,没有分体抓钩,缺点是tsop48测试座插入非常紧。KZT黄色端子板适合圆针脚,tsop48测试座是宽扁针脚,容易带出三尖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是有一个圈挺大,不过我不敢自己修,商家说了上锡不退,要是我上锡去补这个洞,还不是这个问题,那就真 ...

找个没用的引脚,把里面的三尖爪抠出来,塞到有用的引脚里面就行。需要注意的是,上过锡的TSOP48测试座千万不要插入端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