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瞎猫碰山死耗子 上次收来的企业级路由器TP-LINK WAR1200L,竟然叫我修好了

楼主(2020-08-12):
之前帖子地址  由此进入

上次发帖子,说war1200l 收了一台,拆机后发现独立的12v电源电容漏液严重,
本想拆下来修下,奈何技术不行,拆掉电容发现,电容值正常,奇怪了,不过都漏液了还是换掉它,
可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存货可以换,算啦,另寻路径吧

我这路由器,电视盒子的电源多,知道是12v的 找个2a的电源适配器 砸掉外壳装上去就行了 简单方便

嘿 还真找到个不错的电源

深圳欧陆通,算是大厂吧,印象最深的还是零几年那会这厂出的万能充

砸掉外壳 两头接上线 正好用螺丝固定四个脚  牢牢的 美美的

这电源做工不错,感觉比原先自带的电源都好

和原先电源 对比
以为到此一步  就大功告成了,没想到通上电,指示灯微弱闪烁,usb旁边的灯也连同一块闪烁
心里一阵发凉,我去,搞了半天是坏的, 这下损失大了,主板问题我更不会修啊
至此,我都有打算找tp-link售后付费维修的打算了 只要不超过80块钱

事已至此, 既然 都到这部了 ,瞎试试呗,
二次通电,用笨办法,手摸 哪个坏了 哪个会发烫 问题不就找出来了,挨个一个摸
心里盘算着 一定要摸出来啊
还好  还好,发现一个靠近12v输入端的 电容异常发烫,
一量阻值,短路状态,嘿 有门了, 拆掉异常电容,更换一个拆机电容

这电容 固态换一般的 参数一样 有影响么?

更换后,祈祷其他不出问题,不然 真就歇菜了

还好,通电后指示灯变正常,
手机能连上wifi 登录路由器后台了,至此,有惊无险 的把这修好了

网友:
居然用上固态电容了,太完美的设计了

网友A:
这个价买到,挺实惠的呀,修好,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买到,挺实惠的呀,修好,好用就行

坏的都要18啊 确定实惠?

网友B:
別亂摸到220,330了,會很酸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亂摸到220,330了,會很酸爽的

额 ,最基本的我还是懂的 220 就是我替换的那个电源嘛,当然不会去摸了

网友:
修好,能正常使用就是赚了。

网友:
老哥,我也有台,偏偏电源没坏,烧糊了降压芯片,截了一路3.3v也不管用,万用表一量3.3v电路短路,没烧坏的降压电压正常,接上后cpu发热,不烫,但是其他芯片无温,取掉电容不管用

网友:
tp那报价280,送去修80元还是洗洗睡吧,闲鱼也有修这个,不过并不保证能修好

网友C:
TB上有很多卖电源模块的,替换维修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有很多卖电源模块的,替换维修确实方便。

既然路由器再废品站买的,还淘宝买什么模块,1块钱卖了个12v2a 机顶盒的适配器砸开接线就好了

网友:
废品站真是物美价廉,TB上那些无盒、剪线的电源模块就是这么来的?无限商机呀,哈哈

网友D:
这修的可以啊,
废品站路由器最多5元,

以前也是地摊买路由器上过当了,看外观很高档,不能接电试机,不包好,还还不下价,
赌一把了,

其实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修的可以啊,
废品站路由器最多5元,

一般也就电源部分坏,其他地方不容易坏

网友E:
等下摸到220V估计就直接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下摸到220V估计就直接冒烟了!

你是指的我还是路由器?

网友(2021-09-08):
不知里面CPU用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