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0块钱的USB充电电池

楼主(2020-08-12):
这个电池一共买了4个199块钱,拆一个看看内部结构,没想到还挺难拆的,只能报废拆解,里面只有一个板子,还是直接注塑成型的。下面看图。
先用切割机把铁壳切开,取出电池和USB头

板子反面有两个5脚芯片,一个是5358A,另一个是XC5071,还有一个三极管7002

板子正面是USB金手指,中间的脚是1.5V输出的,电感1R5,那个QFN芯片是XM51

电芯容量是1.96WH

全家福,拆解完毕。

网友A:
这点东西50元,抢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东西50元,抢钱啊。

也有可能是创意值钱

网友:
智商检测的玩意,买爱乐普它不香吗。

网友:
这种钢壳直接封死,炸起来应该很有力吧

网友B:
199是不是少了个小数点哦。我记得ROSE雪妹妹也拆过这种充电电池,价格好像不是那么贵。

网友:
这个真值钱。。。。。。。。

网友:
后来便宜多了,买个是倍量,优惠后只要10元左右,分两次买了2分7号的,结果不能听收音机,塞遥控器了。

网友:
主要是USB接头占位影响容量比,类似的我买过电盒子和德力普1点5伏锂电池套装,大概4节加充电器都是99元,但是电盒子和德力不通用,互换电池充电器后都是拒充,电池结构类似聚吉共用正极充放电。聚吉1点5伏我没买过,好像能直接5伏输入充电,可能跟南孚锂可充通用不清楚。

网友:
50元真的是抢钱商家来的

网友C:
50块可以买一箩筐5#电池,足可以把你这种电池用废N个

网友:
谢谢分享,五十块就这么废了

网友:
还是爱老婆香 这玩意寿命不会有爱老婆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是不是少了个小数点哦。我记得ROSE雪妹妹也拆过这种充电电池,价格好像不是那么贵。 ...

这个做工和用料都比较好些,所以贵了,但是品牌溢价有点高了

网友:
这个是1.5v充电锂电池,不是1.2v镍氢电池。比较贵!

网友:
早期刚出来买的是比较贵的

网友:
自放电呢?各种优缺点,算了吧

网友:
是有点贵了,这么点小东西竞敢要50块?能卖得出去。

网友:
容量那么小,还那么贵,还真看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块可以买一箩筐5#电池,足可以把你这种电池用废N个

可以买五十粒碱性电池,松下、双鹿、超霸,金霸王、长虹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