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贝尓金6600毫安的充电宝,改type插口和快充?

楼主(2020-08-12):
板子想改C口,或者有没有办法通过换芯片让原来的micro口变成QC快充,可行吗?

网友A:
这样搞还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B:
老五家拿块带快充的板子大概6.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五家拿块带快充的板子大概6.8元。。。。

关键是板子尺寸不一样塞不进原先的充电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还不如换板子了。。。

可去哪找一样尺寸的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可行

换芯片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五家拿块带快充的板子大概6.8元。。。。

老五家是?

网友D:
买块IP5328的快充板子,然后根据自己手上的板子外形画板JLC 5块钱打样,板子回来把元件搬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块IP5328的快充板子,然后根据自己手上的板子外形画板JLC 5块钱打样,板子回来把元件搬过来就好了 ...

用什么软件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