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全自动XQB50-1508G脱水转动无力,请指点

楼主(2020-08-12):
小天鹅全自动XQB50-1508G;18年换过了离合器,这几天脱水转动无力(转的慢),不能脱水了。洗涤功能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还要换离合器,又坏了?谢谢

网友:
这种单筒全自动洗衣机一般都是一个电机。只要洗涤正常,电机一般都没问题,甩干桶转的慢,一是离合器的问题,二是刹车的问题,三是甩干桶转轴缺油阻力大。

网友:
换离合器就好了

网友:
离合器再次出事可能性很大

网友:
直接换一条皮带,能脱水什么离合器正常分离。

网友:
把启动电容换了问题迎面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