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掉的山寨LED灯(阻容)

楼主(2020-08-12):
家里的一个灯,某一天忽然不亮了。今天想起来插电,闪了几下就不亮了,拆开看看

灯的外貌(盖子很厚)

拆开发现一个灯珠烧了

特写

反面没啥问题

直接短接了事,坏了再说

网友:
放厨房厕所灯随便开关没事,没有开关电源通断次数寿命问题。我自己修过阳光牌球泡灯,虽然恒流源不错,但是也类似楼主有一两颗不亮,然后钳子夹掉灯珠一滴焊锡短接凑合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是一点散热都没有,板子还故意刷成铝基板的颜色,糊弄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是一点散热都没有,板子还故意刷成铝基板的颜色,糊弄鬼呢

免去反光板 减少鬼影现象 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连简单的恒流恒压芯片都没啊,差评

楼主:
补充一下,刚刚测试过好灯的数量了,好坏个数差不多对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