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频冰箱的电磁阀,之前还以为是启动器

楼主(2020-08-12):
      海尔变频冰箱清理后通电压缩机不启动了。开始以为是启动器ptc问题。论坛高手指点说变频的没有启动器然后一通搜索,发现确定这个是电磁阀,控制冷藏室冷冻室的。。。第三张图是某宝的图,还就是通过这个确定的,网上变频冰箱资料非常有限。只拆了外壳,里面没能力拆啊,希望论坛高手再指点下一步怎么修。冰箱上电后可以听见3声到4声继电器的声音,但压缩机始终不转。前面板冷冻室图标一直在闪。其实也不抱多大希望自己修了,只是想确定下如果是压缩机坏了就干脆换台新的冰箱了。那么,同时请教现在哪个牌子的冰箱靠谱点,好像都是铁管了吧。      忘了说了,冷藏室融化的水下面进去不少,这下面哪个配件会受潮也不一定,有个像电容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A:
这年头基本没有全铜管的冰箱了,好点的铁管也是很耐用的,用个10几年,也不会漏的。实际冰箱变频没用,就是忽悠人,空调有点用,毕竟人有感觉。冰箱的东西,有感觉吗?搞了定频风冷冰箱,简单还耐用,它不香吗?变频的配件多,故障率也就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基本没有全铜管的冰箱了,好点的铁管也是很耐用的,用个10几年,也不会漏的。实际冰箱变频没用,就是 ...

铁管冰箱不能停机,停机几个 月就挂,还有,变频冰箱真的是为了变频而变频,为了高端而高端,

网友:
这个是膨胀阀吧 跟压缩机不动没太大关系 看描述应该是辅助电源故障 带不起载

网友:
这种海尔做工太差了,简直是不值一提了

网友:
先看说明看闪是什么意思吧,压缩机本身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管冰箱不能停机,停机几个 月就挂,还有,变频冰箱真的是为了变频而变频,为了高端而高端, ...

我家冰箱每年冬天都停一段时间,因为冬天有点冷,还没用暖气。已经10年了,依然好好的。当年买的美的低端产品,上下3开门,不是风冷,家电下乡,补贴后1000多元。都是铁管,不过用是恩布拉科压缩机,没想到这低端会用恩布拉科压缩机,这点给美的好评,现在美的都是自家压缩机了。

网友C:
变频省点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省点电吧?

冰箱省的那点电,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图片那个地方是油吗?有油渍很可能冷媒泄漏引起的故障

网友:
单独给压机通电看看转不转,也不转的话,可能是压机的驱动板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管冰箱不能停机,停机几个 月就挂,还有,变频冰箱真的是为了变频而变频,为了高端而高端, ...

为了变贫而变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基本没有全铜管的冰箱了,好点的铁管也是很耐用的,用个10几年,也不会漏的。实际冰箱变频没用,就是 ...

建议买质量好点定频直冷冰箱放心一些,父亲买的美菱定频风冷2000多元钱,夏天大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50一两星期会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质量好点定频直冷冰箱放心一些,父亲买的美菱定频风冷2000多元钱,夏天大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 ...

美菱被美的收购了吧,作为低端专门走量卖辣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冰箱每年冬天都停一段时间,因为冬天有点冷,还没用暖气。已经10年了,依然好好的。当年买的美的低端 ...

应该是美芝压缩机吧?

网友:
变频还是有优点的。至少声音轻了。温度变化小了对食物储藏时间有好处。

网友:
那个电磁阀是控制冷冻室冷藏室制冷剂通断的,并不与压缩机启动有关。
可以把压缩机功率板取出来清理一下,插拔各个插接件,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再不然就替换控制板试一下。

网友:
最近在某宝看出口版的冰箱,重量比国内版的多10公斤,不知道是否铜管机
还有家卖某贵品牌的冰箱号称是铜管机

网友:
这电磁阀好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