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基于STM8和HX711压力传感器做的小型体重秤

楼主(2020-08-12):
用STM8和HX711压力传感器做了一个小型的体重秤,用蓝牙连接到手机,在手机上进行重量的查看,初步用砝码试用成功

网友:
厉害了! 做一个安装到过门石下面,随入随测

网友:
可以呀,就是蓝牙还有距离的限制

网友A:
关键是机械结构,传感器布置。发图看看呢。

我就把一个厨房秤拆了,利用原有的称重结构和称重传感器,加上HX711和单片机,做了一个智能杯垫,放办公桌上。只要平时杯子一直放在上面,就能统计出一天喝了多少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机械结构,传感器布置。发图看看呢。

我就把一个厨房秤拆了,利用原有的称重结构和称重传感器,加上 ...

这个有点东西呀,感觉很牛的亚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东西呀,感觉很牛的亚子。

很简单的。就是不断监视重量的变化。如果变多了,就认为是刚刚加水了,不管他。如果变少了,就说明刚刚喝了一口,把刚才减少的量记录下来,就可以算出一天喝了了多少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就是不断监视重量的变化。如果变多了,就认为是刚刚加水了,不管他。如果变少了,就说明刚刚喝 ...

emmm  原来如此,我可能有点那么一点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机械结构,传感器布置。发图看看呢。

我就把一个厨房秤拆了,利用原有的称重结构和称重传感器,加上 ...

你怎么知道拿起来加水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拿起来加水了呢?

拿起来,称的检测结果是0, 直接忽略掉。

放下去,就有了一定的重量,然后和上次的重量比较一下就行了。

算法很简单,自己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起来,称的检测结果是0, 直接忽略掉。

放下去,就有了一定的重量,然后和上次的重量比较一下就行了。 ...

这个我知道,你肯定会说,重量少了就累计,

我是在想如果我喝了200毫升直接又去接了180毫升,这时候怎么算,

网友:
HX714能不能做电流表

网友:
打错了,HX7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你肯定会说,重量少了就累计,

我是在想如果我喝了200毫升直接又去接了180毫升,这时候怎 ...

喝完了,放到称上放一下。单片机检测到数值稳定,把喝的水量加上去之后,会轻声蜂鸣一声确认,2-3秒就够了。

然后你就可以拿走去接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