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ATX电源散热风扇温控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20-08-12):
    最近拆了一个航嘉ATX电源,把散热风扇温控电路抄了下来,如下图,为什么要取两个电源(主输出的12V和辅助电源的24V)呢,不可以改一下三极管接法只用12V供电吗?事实上现在直接去掉24V也能工作,当然三极管接法(不能完全导通)决定了风扇无法获得最高电压。原设计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至少全速时可以降低三极管的损耗吧。

网友:
是靠12和24伏的压差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全速时可以降低三极管的损耗吧。

只用12V供电,电路改一下(三极管),不也可以全速吗

网友:
运放的那几个电阻阻值对的吗,感觉不对的样子

网友:
记得有些电源设计关机后风扇还吹一会再关闭,你试试看关机后风扇还转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12V供电,电路改一下(三极管),不也可以全速吗

他要是用P结管的话,你又要改成现在这样了。

人家就是随便一用而已。

网友B:
24V只能给比较器供电,风扇是从12V取电的。

这个图仅仅是ATX电源的一部分,楼主认为24V跟风扇相关的,把它画在一起了,或许这是有另一个作用的东西,应该划归到另一个单元电路里。

比如辅助电源产生24V,给某个东西供电,这个东西是从12V到24V都能正常工作的,当电源启动后,用12V代替辅助电源给它供电。

网友:
我记得我的atx是5v和12v供电的,低温时5v,高温时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要是用P结管的话,你又要改成现在这样了。

人家就是随便一用而已。

我是说把三极管位置调整一下,只用12V风扇就可以全速了,非要用24V给358供电,除了满足电路设计三极管位置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吧,如果随便一用采用这个供电方式,对于工厂批量生产来说不是更麻烦吗,电路实物是一块小板,而24V是软跳线连到辅助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把三极管位置调整一下,只用12V风扇就可以全速了,非要用24V给358供电,除了满足电路设计三极管位 ...

他这电路本来就是双速状态,把三极管拿到风扇下面去,要实现双速反而费事了。

通电初期,运放无输出,三极管通稳压管和电容启动风扇以一个低速转动;当运放有输出后,才高速转。

所以运放用高一点的电压供电没有坏处,顺势而为有什么不妥,又不是专门搞个24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只能给比较器供电,风扇是从12V取电的。

这个图仅仅是ATX电源的一部分,楼主认为24V跟风扇相关的,把它 ...

这个24V肯定跟风扇相关啊,24V给358供电,输出的高电平才能使三极管完全导通,没有这个24V(直接12V给358供电的话)三极管不能完全导通,风扇无法全速运转,除非把电路简单改一下三极管位置调整一下,只用12V就可以,就是还不明白厂家采用这样略显“麻烦”的方式意义何在。

网友C:
这个电路风扇的状态:电源启动12V24V都提供输出,12V电源通过电容(电容充电阶段)加到三极管风扇全速运转,电容充电结束后12V通过击穿稳压管,风扇低速运转。这是电源上电时候的状态,温控电路暂时不起作用,当温度上升到阀值,运放电路输出高电平(运放供电是24V,如果运放是12V输出的电平不足以让三极管完全导通)风扇全速运行。这是我理解的,如有不足之处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风扇的状态:电源启动12V24V都提供输出,12V电源通过电容(电容充电阶段)加到三极管风扇全速运转, ...

这个解释比较清楚了,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不解的是,如果三极管改为控制风扇负端,整个电路就用一个12V供电不行吗?有何不妥呢?

网友C:
运放12V供电,高电平输出只有10V多会导致三极管不能完全导通。这样风扇不禁速度达不到,三极管还会因为发热严重烧毁

网友D:
好像1K和22k不应该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12V供电,高电平输出只有10V多会导致三极管不能完全导通。这样风扇不禁速度达不到,三极管还会因为发热 ...

是说假如调整三极管位置控制风扇负端(三极管发射极接地),整个电路就一个12V供电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1K和22k不应该并联吧

原电路就这样的啊,没毛病。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用12V供电,C1383的B级电平5V就可以处于饱和状态,如果用12V直接供电风扇需要放到上面,一样可以实现低速和高速,我估计设计者的随意布线,就算用24V也只是抬高了全速基级电平,其他没啥区别

网友(2022-11-23):
改航嘉 HK328-51BP调压调流,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12V改成0-28v,温控电路正常工作受制于主电压变化
若不外接电源,给7500供电的20V辅助电源用的单管1A的FR104,用它是否可行?
感谢楼主抄的板,除了那个辅助电源的飞线,我看小板的四针引线还取了主输出的-5v,一个温控还搞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