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和被雷击的海信Tlm24v78pk

楼主(2020-08-12):
24寸电视,被雷击了,插电没反应,然后拆开已经,高压直流都没出来,后面元件也没有击毁痕迹,保险都是好的。往前查,发现共模电感开路了,也不知道感量,象征性找个同直径导线接起来看看,发现差不多1mh。好吧,正好手上有个,换上开机正常,维修完了。

网友A:
看图好像是管脚处断了。如果周围清理一下,用单股铜线将电感的断端引出来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就那么个小电感就没事了,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这电感承担了它能力之外的重担,保护了一大家子,给它点赞!

网友C:
楼主工具齐全,还可以测量电感

网友:
是否说明海信的品控不错,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雷声太大,把电感线圈给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好像是管脚处断了。如果周围清理一下,用单股铜线将电感的断端引出来应该也可以吧。 ...

两脚都烧化了,融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么个小电感就没事了,运气也太好了吧

运气不错哦,我也这么觉得的!开始以为会坏一堆,打开一看,哎呦!没有炸开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工具齐全,还可以测量电感

要有个啊,又不是很贵,功能多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工具齐全,还可以测量电感

我也有一部,几十元买的绿背光版本,主要测试电脑风扇手绕无刷电机定子,如果电感值比原装绕组偏小,大概有匝间短路得换线圈重绕。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充电头,也是这个烧了,直接短路修好

网友D:
原来共模电感还有这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共模电感还有这功能的

好多短路都烧共模电感,这不我又修一个,也是共模电感烧咯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D:
原来共模电感还有这功能的

这个好像跟“电子报”前些年介绍的在电源线上打“反手节”防雷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