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剁手了,拆榴莲

楼主(2020-08-12):
又剁手了,拆榴莲,闲来沒事网上瞎逛,忍不住又败了一回

大大小小六件,还有的在路上

早几天发帖说晶体测试仪坏了,有坛友说可修,拆开一看本人是修不了,干脆重买一个

电工胶布沒了,买了五卷

锂电热熔胶枪—把,其余手里有好几把胶枪了,有11mm的有7mm的,有透明胶的,白色的,黑色的,可最近对充电式工具情有独钟,先买一把试试水

12v充电钻电池一块

估计又是1300mAh的电池,不过还比较便宜12.5

三块锂电保护板,二卷锂电池连接片镀镍钢带

这个包装有点夸张,实际只有5节21700锂电

拆开—看里面空空如野

就五节电池

全部集合

给胶枪充电

上面一节是以前买的

不说了,快递来了又要去取

END

网友:
不能换个芯片刷程序吗?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过分了或,那么大的箱子装5节锂电池发,快递小哥一看看到大件货,脚下得留情了。。

网友:
除了晶体管测试仪有用外,其他都是垃圾了

网友A:
测试仪多少大洋呀。我也想

网友B:
同问
测试仪多少大洋

网友C:
不多不多,接着剁

21700锂电用在哪?

网友D:
点焊机在哪里,电池有了,镍片有了,这是要组大号充电宝的节奏啊

网友E:
那个锂电热熔胶枪就玩具,温度不够,融的胶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仪多少大洋呀。我也想

72大洋,光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测试仪多少大洋

见回楼上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多不多,接着剁

21700锂电用在哪?

准备换得伟21v电池,原来的电芯是18650二并,但保护板坏了要换保护板再换18650就空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在哪里,电池有了,镍片有了,这是要组大号充电宝的节奏啊

就是败了一个法拉电容的点焊机,试用了一下点电池沒有问题,而且操作相当简单,所以找些事来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锂电热熔胶枪就玩具,温度不够,融的胶没力

刚才试了一下,还行呀,就是不知道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剁手啊。。。。

剁吧,剁吧,不是罪

网友:
闲置忙用,平时就得多买。

网友:
楼主俺能说你这些都是垃圾吗,,比如电工胶布还不如买好点的 便宜货溢胶不爽啊

网友:
锂电池有点过度包装,弄两三层塑胶袋加一层废报纸也够,不过蓝颜色热缩管我觉得不太好,几年前类似的蓝锂电池有20多节容量变小的没法用,重要地方尽量用三洋三星力神高倍率等好点的,像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等不重要的地方用实惠点的。

网友:
那个锂电胶枪我换成了21700电池,里面吧挡柱减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