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拼多多上20买的小型随身录像机,电池短路烧了

楼主(2020-08-12):
拼多多上买的小型随身录像机用热风枪吹下芯片想备份下
一不小心把电池胶皮吹化了短路了,电池不管用了
想买个电池替换上,这种最大能换多大的电池?

红外灯是假的
主芯片好像标的EA7634但网上搜不出来

网友A:
应该多大也行 换的电池容量比较大的话要考虑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多大也行 换的电池容量比较大的话要考虑充电

我是说尺寸,这个小东西好像最大能塞进去2cmx2cmx0.9cm的电池,不知道什么尺寸的电池合适

网友:
你要照什么

网友B:
现在天气转凉了,要照可得快照啊,期待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气转凉了,要照可得快照啊,期待作品

想到什么了你思想有问题真该改改,这个主要是夹上衣口袋谈判记录证据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气转凉了,要照可得快照啊,期待作品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D:
这东西在淘宝上面最低100多,拼多多上面假货太多了,

网友:
能抽空晒个实拍的视频效果图么?坛友, 看看这小机身拍的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在淘宝上面最低100多,拼多多上面假货太多了,

最低几块这个就是航模的航拍模块一样的,航拍模块的话最便宜的几块钱720p,论坛那些捡垃圾的店,坛友加个电池总不是问题吧

网友:
楼主借一步说话

网友:
原来电池尺寸最合适

网友:
我9.9淘了个电池坏的sq8的,和这个差不多方案,1080p实际应该有100w以上的像素,红外灯是真的,距离1m左右,远了还是一片黑,应该是没有红外滤光片,画面有点偏色,金属壳,略重,支持usb摄像头/边冲边用/实时画面av信号输出,电池硅格如下:我这个能塞下的最大尺寸,电池实际容量估计顶多160ma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带带我

要买就得买好点的,我觉得300多元F68运动相机联咏96660也不错,40个主菜单选项能有的都有。凌阳icatch也不错,SPCA6350M相当于联咏96650,缺点MOV苹果视频格式对手机支持不太好,比联咏难买到,好多供应那都是最少起批量太大。如果是FPV新手小白,可以买楼主小相机,然后配有刷四轴,无刷太贵摔一下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