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吃鸡太烫,做一个手机水冷

楼主(2020-08-12):
玩吃鸡游戏的时候,手机太热了,手机一热就自动降频,打仗的时候就卡顿,本来枪法就不好  这手机一卡直接淘汰了

总看到台式机装水冷,这次给手机装个可拆卸的水冷
材料都是网购的  主要材料如下:

一、1mm厚度紫铜板,6mm铜管一段,主要是导热效果好,尺寸根据手机大小自己选择,我选择的是50mm x 100mm的。
二、固态硅脂,这个可以买很大一张,不到10元
这种材料是柔软的,导热性能还不错,主要我手机背面是玻璃的,和铜直接接触怕玻璃碎掉,有这个可以缓冲下。
三、水冷薄片,又称水冷头,7元左右
四、制冷片,14元
五、制冷片用的散热器,用老式cpu散热器替代也行
六、隔膜微型水泵
七、食品级硅胶软管,选食品级主要是没有味道。
八、温度控制电路,自己设计一个温控,占时还没做,用可调电源设定电压也行。
九、硬塑手机壳一个,软的不行。
十、免钉胶。

今天先做手机水冷端
下面上图
铜板

锯出摄像头

铜管一段

加热后弯好形状,并砸瘪,增大换热面积

放手机壳里看看

拿出我许久没用的焊具

在楼道里焊接,手艺都生疏了,还好焊上了

清洗后改造手机壳
挖个洞

打磨的贼亮

边角图上免钉胶

和外壳粘接好

裁切固态硅脂

装好固态硅脂

扣出摄像头位置

手机端水冷完成了,等胶干了就可以用了
制冷的部分过几天在做。

网友A:
你这个效果估计不会太好,水跟热源接触过短。
我有个移动硬盘一直挂着比较热,我拿了一块CPU散热片翻过放着,硬盘放上面散热。

网友B:
没必要,空调放里面打,手机壳去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空调放里面打,手机壳去掉就行

手机凉快了,人也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效果估计不会太好,水跟热源接触过短。
我有个移动硬盘一直挂着比较热,我拿了一块CPU散热片翻过放着 ...

其实手机没多大的热量,是长时间积聚才发烫的,这个还有制冷端呢,水温能到20度,循环起来应该会很凉快的。

网友C:
这制作老给力了,管子应该用小点,多绕点弯弯,多搞几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制作老给力了,管子应该用小点,多绕点弯弯,多搞几路。

好主意,下次选个4mm的铜管,就可以随便绕了,这个6mm的铜管一弯就 瘪了,弯成这样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不用热管和散热片,看起来更像回事,也简单。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水冷散热器不如接在自来水龙头上,凉水进去,热水出来,不浪费能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水冷散热器不如接在自来水龙头上,凉水进去,热水出来,不浪费能源嘛! ...

凉水进去,出来的要是热水的话,那手机得多烫啊,其实管路上我的设计理念是全程负压,也就是  水箱->手机水冷端->  制冷片冷端->微型隔膜水泵进水端->   水泵出水口在进入水箱,所以除了水箱以外的管路都是负压的,即使哪个接口有渗漏,也是往管路里进气,而不会导致漏水,这样可以避免好多问题。

网友:
手机热可能是因为没有通风孔,建议手机壳打孔散热

网友:
接水冷很不方便,不如搞个半导体制冷模块,还能给手降温,爽多了!

网友:
我认为把手机壳拿掉才是正道。。。。。。

网友:
我也觉得这降温措施 无法用到关键位置上,效率不会高

手机外壳对边打些气孔 然后接上小胶管 再接个小DC水泵(当气泵用) 花费只几块钱而已
而降温效率可是N倍

如果真要无损降温 直接把电子制冷片贴在手机外壳上 发热侧加小风扇散热

网友:
焊接这种小东西用不着那么大的火 煤气炉就可以了 你这水冷没有热交换装置 没多大意义

网友:
苹果7p 之前耍吃鸡半小时后也是温度高降频,我拆开在主板和背盖之间垫了块散热硅胶垫就好了

网友:
啥游戏能值得下这功夫?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

网友:
用半导体制冷片,饮水机里面的那种

网友:
小米好像有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