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路由器里的“网域名称”是啥啥啥?

楼主(2020-08-12):
我理解的是,出厂时“router.asus.com”这样的内部域名,路由器自己本地解析成192.168.1.1,两者等效;

可是我改了之后,输入88.asus.com(规则是即数字、下划线、字母构成),却无法出现登录界面了。删除后(原先是空白的),也再无法用router.asus.com登录。

何解?

2.另外,我接触过一些型号的路由器,比如某些tp-link,是允许指定一个MAC来管理路由器的。除此外,其他MAC的任何设备连接路由,即使密码正确,也进不去界面的。请问各位华硕粉,在华硕这里有此功能否?我找遍了。。。无果。

网友:
域既是 Windows 网络操作系统的逻辑组织单元,也是Internet的逻辑组织单元,在 Windows 网络操作系统中,域是安全边界。域管理员只能管理域的内部,除非其他的域显式地赋予他管理权限,他才能够访问或者管理其他的域;每个域都有自己的安全策略,以及它与其他域的安全信任关系。

网友A:
估计是,除了默认的域名以外,自定义的域名不会自动跳转
可以自行修改系统的HOST文件,加上一行
88.asus.com 192.168.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除了默认的域名以外,自定义的域名不会自动跳转
可以自行修改系统的HOST文件,加上一行
88.asus.co ...

折腾了一番。发现网速慢了一半。。。又是重启路由、光猫、pc,才恢复。

过会儿再按您的试试看。其实我这个纯属好奇。要说目的,就是使得别人不知道我路由该怎么进,连Telnet+putty也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番。发现网速慢了一半。。。又是重启路由、光猫、pc,才恢复。

过会儿再按您的试试看。其实我这 ...

家用路由,不管怎么折腾,用IP肯定都能进
设个复杂点的管理员密码,比什么都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路由,不管怎么折腾,用IP肯定都能进
设个复杂点的管理员密码,比什么都管用 ...

设了复杂的。但问题是破解的时候,首先需要知道IP,然后开telnet,如果管理ip不是常用的192.168.1.1或者192.168.199.1,192.168.2.1之类的,就增加了折腾的时间,会放弃的

网友:
通过无线入侵,
起码他要先连进来再说,
连上了你的网关地址自然已经知道了,

若是通过有线,
能通过运营商的网关钻进来的,
一个未知的网关地址又能有多少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