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18路由上双系统,刷官改梅林

楼主(2020-08-12):
前段时间闲鱼100淘了个腾达AC18,浏览ACwifi拆机贴无意间发现AC18配置跟华硕AC68U网件R6300V2配置几乎一致(无线芯片有差别其他一致),有了改造的想法(手上有足够容量闲置eeprom),顺手拍了下来。
这次上双系统,流程是eeprom 25q128 16m用编程器刷入CFE(CFE里刷入原厂固件);路由主板自带的128mb nand刷入梅林。改内置主动式散热,顺手给补上USB2.0以后飞线出来
吐槽下AC18原厂固件不支持ipv6,IP绑定设备超过五个以上会丢失。梅林这边祖传不能中文WiFi(原厂梅林、官改梅林都这样),设置略繁琐对新手不友好,其它ok可玩性很高。

猪脚

背部

拆机

这用料一点都不三贱客,还有固态电容(博通CPU的路由发热都大)长期高温怕电解电容失效吧

拆掉天线,取出主板

NAND周围找到R42电阻,拆除为后面改双rom做铺垫

请出CH341A以及16M的ROM(这里建议买MinPro-i 或者XTW100 前者比CH341A便宜,后者比CH341A贵一点,但这两个编程器速度比CH341A快一倍多,CH341A速度真的令人捉急)

软件层面,先改CFE啦,把路由MAC SN写进去。

et0macaddr=C8:3A:35:FD:6E:E0为路由器MAC地址;

0:macaddr=C8:3A:35:FD:6E:E1为路由器2.4G的MAC地址, 即路由器MAC+1;

1:macaddr=C8:3A:35:FD:6E:E5为路由器5G的MAC地址,即路由器MAC+5;

wps_device_pin=25324228改为自己的WPS PIN码;

wl2g.ssid0.wpapsk_psk=giudebird392为路由器2.4G默认无线密码;

wl5g.ssid0.wpapsk_psk=giudebird392为路由器5G默认无线密码;

serial.number=123456789000004330为路由器序列号;

接着点写出固件

然后给编程器写入CFE

接着继续硬件层面操作,把写好的rom焊接到预留的焊盘上,顺便标出跳线启动顺序

自锁开关没找到可以拆的,翻箱倒柜找到合适的拨动开关。左边电容和电阻是改usb2.0用的

没有合适阻值的贴片电阻,只能硬着头皮上直插电阻

灵魂飞阻

顺手贴上加USB2.0外围元件的图---来自隔壁无线论坛

插上系统切换开关

切回软件层面,固定IP,CFE刷过机的朋友都懂吧

接着路由通电按住重置键不松手 ping 192.168.0.1 -t TTL值变为100 浏览器进入CFE界面刷系统

这里先不忙刷固件,先点Restore NVRAM 重置下NVRAM。

接着再是写入原厂固件,这是上传固件,完成的界面,接下来路由会重启,在设置里把固定IP改为自动获取

从16M EEPROM启动的原厂固件登录界面,ok,这里完成了(16M里的原厂固件留着救砖用,我没有NAND编程器,很贵滴,有RT809H,我能都去刷主板EC咯)

继续,切换到NAND启动刷官改梅林,当然这是128MB的NAND还是原厂固件,这时候要升级固件 升级到中间过渡固件(其实就是海外版固件能直接刷入梅林,国行固件不能直接刷入官改梅林。当然也可以CFE直接刷入官改梅林但是一直按着重置键还要固定IP+ping很麻烦,还不如网页多点几下)

等待“升级”过程中去下个官改梅林,这里我选的380版本官改梅林,版本太高的官改梅林会修改AC18的CFE导致变砖

一阵等待过后,以及“升级”成中间过渡固件,接下来刷官改梅林。

几次重启过后........熟悉的梅林界面不过这样刷入要在梅林固件里重置一次,避免奇奇怪怪的bug。

接下来用telnet连接路由(图片搞丢了,抱歉)
账号密码跟登陆页面同名
逐条执行命令

nvram set model=RT-AC68U

nvram set HW_ver=170

nvram commit

reboot

重启之后两个USB接口就能正常使用了

回到硬件层面,加主动式散热!博通CPU制程太高发热大

风扇供电刚好从之前改的USB2.0接口取电

淦,上面那个风扇坏的,B计划之前改K3路由剩下的风扇,万能的热熔胶固定....风扇坏了再说吧

盖上 还阔以,刚好,既不破坏美观,又能有散热

没有自锁开关,只能把拨动开关外置...希望不要太难看

热熔胶伺候,固定在侧面偏低部

最终成品! 等有了自锁开关再改内置,顺便加上USB2.0的母座,碎碎念...

运行情况,虽然CPU温度高,但是摸外壳是冰凉的,估计是相变硅脂导热不行了

路由性能还是够用,测外网速度还是有千兆口的水平。AC9拨号上网测速只有450mbps...AC9毕竟是单核900mhz,AC18是双核800mhz

结语:AC18+AC9*2(也是梅林,AP模式)无缝漫游真香!

至于搞双系统的原因,救砖用!
mark一下

进入CFE刷NAND CFE
跳线切换至 SPI

下载 tftpd32 ,放入C:\tftpd32\目录下, 同时放入修改好的 CFE 文件, ac18cfe.bin, 及官方固件ac18.bin, 启动tftpd32

下载并打开secureCRT, 连接TTL, 选好COM口, 波特率设置 115200, 流控全none

以 rescue 模式 启动, 即上一步中进入 CFE miniWEB Server 的方法, 至 secureCRT 显示CFE>

输入show devices查看 NAND 设备名称, 此处为nflash0.brcmnand

输入flash -noheader 192.168.0.100:ac18.bin nflash0.brcmnand

结果显示*** command status = 0

跳线切换至 NAND, 断电重启, 无输出, 断电

跳线切换至 SPI, 以rescue 模式启动

输入flash -noheader 192.168.0.100:ac18cfe2018.bin nflash0.brcmnand

结果显示 *** command status = 0

输入reboot

跳线切换至 NAND, 断电重启

SPI Flash刷CFE设备默认名为flash0

NAND Flash刷CFE设备名默认为nflash0.brcmnand

完成
CFE 已刷入 NAND, 余下步骤雷同.

哦,对~~~官改梅林软件中心解锁离线包敏感指令,需要飞机场的朋友肯定需要这条指令不需要的朋友请无视
sed -i 's/\tdetect_package/\t# detect_package/g' /koolshare/scripts/ks_tar_install.sh

需要资料数据的坛友可以去参考网站看看或者私聊我邮件方式打包发送
参考:
https://fxxk.life/ac18-rescue-and-dual-system-modify/
https://www.anywlan.com/thread-400055-1-1.html?_dsign=03d4500d&_dsign=9adf9a17
https://koolshare.cn/thread-58785-1-1.html

the end

网友A:
:sad:AC9刷梅林竟然砖头了,不知道是否能有办法救活?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指正一点,,,那个是flash芯片,,25系列都是flash芯片,24系列的才是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9刷梅林竟然砖头了,不知道是否能有办法救活?

AC9有博通,螃蟹两种版本;博通版就去路由论坛找AC9的CFE配合修改软件改下mac和序列号,写进去,CFE再刷入需要的固件就行。螃蟹版不清楚...

网友:
牛b 一言不合就改装

网友(2022-04-05):
大佬, 能否将你使用的CFE修改助手发一个邮箱 870259266@qq.com, 下载的CFE编辑器或者BCM助手修改腾达AC18固件显示乱码。

网友:
能否发一下CFE编辑器,网上下的显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