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云智汇M31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0-08-12):
5元赌一下。插电,仅显示一点。各键正常。拆下屏,电吹风热下,装回,没变化。算了,不玩了,电池也不换了。复原,最后一插,好,全白了。

网友:
估计是屏幕排线暗裂,我以前弄悲剧过柯达口袋相机感光片排线,又悲剧过一个运动相机屏幕排线,有个小电阻脱落,焊回去失败估计元器件裂开。

网友:
cpu虚焊
好像安霸A7的机器都普遍容易犯这个毛病

网友(2023-05-23):
电源管理芯片给拍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