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什么网络摄像头可以rj45直连电脑进行查看?

楼主(2020-08-12):
请问需要支持什么协议的?ftp还是什么的,手里的大华试了不行诶,能推荐下品牌还是型号网线有什么讲究吗568a?568b?对了,可以在无互联网接入的情况下用么。

楼主:
用乐橙PC客户端倒是扫描到了,不过提示未注册。插nvr上倒是能用
我有块mini的电脑小板子,利用起来。买录像机之类的就算了,我就是想折腾折腾
不知道什么网络摄像头可以呢?

网友:
基本上所有网络摄像头都可以,现在主板上的网卡都是自动识别的,不需要直连的跳线了。

网友:
谁来分配IP地址,电脑吗?

网友:
只要知道摄像头IP地址都能直接登进去看,

网友A:
只要是 网络摄像头都可以,    摄像头和你电脑都可接在同一个路由下,  由路由分配IP,

如果 路由都没有,  网线直联,  电脑端可以运行个小型的DHCP服务器程序, 用于分配IP,      又或者  手动设置电脑本机静态IP 连接摄像头的默认IP

网友:
基本上 插网线的都可以 用无线的部分可以 海康 中维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 网络摄像头都可以,    摄像头和你电脑都可接在同一个路由下,  由路由分配IP,

如果 路由都没有, ...

摄像头如何知道默认IP?标签上没写,MAC倒是有

网友:
应该还要在电脑装 DVR  录像软件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如何知道默认IP?标签上没写,MAC倒是有

不知 就弄个DHCP服务器的软件在电脑运行

网友:
海康的行啊,配合扫描软件可以改地址,改参数,配合监控预览的软件就可以看画面,调参数,或者直接通过浏览器进摄像机就行了。直接点击扫描软件里面显示的ip地址。扫描地址不需要改电脑ip,进摄像机就得改成同一网段。

网友:
海康的DVR可以,RJ452根线负责供电,2根负责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