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GV小车,一台10多万,都可以买辆小轿车了

楼主(2020-08-12):
都可以买辆小轿车了。

网友A:
通常是麦克拉姆专利结构全向轮,软件和自动化程序最值钱,一般用在物流分配。

网友:
卖十多W很正常,工业化的东西硬件成本也几W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麦克拉姆专利结构全向轮,软件和自动化程序最值钱,一般用在物流分配。 ...

不是这个结构 是类似于扫地机

网友B:
挺好奇这AGV用什么控制的? 单片机?还是PLC? 还在别的控制系统?

网友:
发2图干嘛。反正我不懂

网友:
是AGV小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奇这AGV用什么控制的? 单片机?还是PLC? 还在别的控制系统?

嵌入式系统 L一类的 也有单片机做底层传感和驱动

网友:
估计是基于X86做的运动控制

网友:
用这个比用叉车省钱,一两年就回本了。我们厂有十多台,24小时不停的干

网友:
省人工啊!人工一年5万要的吧!要是再来个工伤什么

网友C:
一台这个起码顶10个人,不偷懒,不休息,不出错,按一个人200块/天就好了,一天就节省2000块了,一年就有73w了,还不用社保,工伤,最多请个病假,辞职是不可能辞职了。,怎么样都划得来

网友:
这个算智能机器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这个起码顶10个人,不偷懒,不休息,不出错,按一个人200块/天就好了,一天就节省2000块了,一年就有73 ...

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有10个工人失业了。。。。。。

网友D:
其實這個玩意沒有想的那麼複雜, 就是地上貼上磁條軌道, 他會按照固定磁條軌道上跑,就跟火車一個道理
頂上布上WIFI和攝像頭, 出發前事先設定好到哪個站了會停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實這個玩意沒有想的那麼複雜, 就是地上貼上磁條軌道, 他會按照固定磁條軌道上跑,就跟火車一個道理
頂上布 ...

需要自动判断障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自动判断障碍物

是的, 我覺得也不難
就是前面有個探測雷達, 遇到障礙物停車而已~
又不會自動繞行....

网友:
这种现在out了,国内现在很多公司都自己做内置驱动电机,成本已经下降到很低了,几w吧,好像!!
因为用步科的电机+伺服控制器贵啊,一台agv好像要4个!  一个升降,2个轮子,一个转向!!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一台小轿车很奇怪么?不要用消费电子产品的来看专业性产品,不说设计和材料成本,他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