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旷日持久的6S平衡充 即将完工

楼主(2020-08-12):
年初开的工

详见小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19&extra=

平衡充已经可以干活了,手头电池都有正经事情可干了
手机上找到上个月的一次测试图——2S充电,电池是伟力四轴机原配电池

之前也是因为共地原因 尝试过隔离措施,买材料、搭电路、测试。。各种折腾
后来还是采用独立供电   空间安排上作了大幅调整,充电模块全部外置了

这是单闲置手机电池 即1S的测试显示:

这是四轴飞行器原配2S电池的测量:

手头最大的这个原装3S电池 全新未使用  只是拿来作测试的

各种原因拖沓到现在 如何构造、如何固定。。

目前基本已经定型 这是背面:

目前因为手头最大只有3S的电池,所以4-6路就懒得接了,不过随时可以补上

用的全是模块,我只是连了些导线

目前剩下的都只是外壳上的机械加工

不急 慢慢搞

网友A:
精神上支持一下,没钱捧个人场。。

网友:
电路板外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上支持一下,没钱捧个人场。。

谢谢

丑陋不堪   能用就行

楼主:
是的  空间受限

网友:
共地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多电源    复杂的方式就是自己设计电源

网友B:
3cE这个字还以为是单片机输出的检测电池信号,后来想想,可能是数码管刷新过程被摄像头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cE这个字还以为是单片机输出的检测电池信号,后来想想,可能是数码管刷新过程被摄像头拍下来了 ...

您最初的判断是对的 3cE正是识别出来的电池类型:3S  或者说3串型
至于为什么是3cE这几个字   那就要问作者了

会轮番显示: 电池类型(几S),每节电池电压,总串接输出电压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PARROT 3S 电池的测试视频转图片时    特意暂停在这一画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最初的判断是对的 3cE正是识别出来的电池类型:3S  或者说3串型
至于为什么是3cE这几个字   ...

厉害了,看来是有单片机控制板啊,

楼主(2020-09-28):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看来是有单片机控制板啊,

昨天给3S原装电池正式充电

还不会插外站代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z4y1Z7tp/

匆忙组合下
主要是想打扫桌面     太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