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风扇不会接线

楼主(2020-08-12):
求教各位大神
翻新个美的老风扇
不懂怎么接线
电机用万用表测得电阻最大的红绿两根线并上电容
黑线接零
通电正常
按下开关能转
但是档位无效
都是一个转速
按复位键关不掉
反而转得更快了
搞太久忘记怎么接线了
进线的火线是接哪里
电容和变压器怎么连接到电机才正确

网友A:
火线接档位开关公共端,经过电感调速,电感公共端接风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接档位开关公共端,经过电感调速,电感公共端接风扇电机

我是火线经开关 过电感 再到电容 然后电机

网友:
这个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