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NUC改装遇到问题 PCIE不识别 请大佬帮助

楼主(2020-08-12):
想改装nuc做软路由(型号:NUC5CPYH),M.2WiFi转PCIE,然后用接PCIE双网口

现在接上以后不识别,win10和软路由都无法识别到
看了很多论坛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请大佬帮助分析下,找找解决思路.  拜托大佬了

网友:
看着就够麻烦的。。

网友A:
转接卡和双网卡接在台式机上识别吗?NUC原来的无线网卡使用正常吗?

网友B:
先看BIOS能不能识别,如果不能,不排除转接线有问题..

网友C:
供电问题吧,这张卡需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和双网卡接在台式机上识别吗?NUC原来的无线网卡使用正常吗?

双网卡台式机可以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问题吧,这张卡需要外接电源。

转接卡额外有12v供电接口,插了也不识别,双网卡需要额外几伏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和双网卡接在台式机上识别吗?NUC原来的无线网卡使用正常吗?

原来的无线网卡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BIOS能不能识别,如果不能,不排除转接线有问题..

Bios里没看到哪有网卡硬件信息

网友D:
那个口都不一定有PCIE的信号吧

网友E:
确定那是pcie不是msata接口????

网友F:
花100块买个VLAN交换机不好吗?免得掉进各种转接卡的坑,以后即使用不上Vlan了,也可当个普通交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那是pcie不是msata接口????

不是,m.2的wif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100块买个VLAN交换机不好吗?免得掉进各种转接卡的坑,以后即使用不上Vlan了,也可当个普通交换机用。 ...

已经下单交换机了,实在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口都不一定有PCIE的信号吧

自带的无线网卡就能用,应该有吧

网友:
供电问题,这种卡都要独立供电。

网友:
mini pcie跟PCIE的接口定义拿来对比下 就晓得了  PCIE有12V的  而minipcie貌似只有3.3OR5?

网友:
折腾啊!M.2带宽不够,转接意义不如来个30-40千兆路由器实际!

估计转接头跟你的主板不兼容,

M.2是不是买成MINIPCI-E了?

网友(2021-08-28):
去bios里面把pcie的速度改为gen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