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落井下石之扒一下断水缺粮的企业售后服务 有拆机图

楼主(2020-08-12):
"4月3日,本人拿手机到XXX铺,XX客服服务中心进行更换掉漆的屏幕和老化的电池。经前台检查外观无磕碰及功能正常后下单号SRXX终端服务单,让我一小时后取。之后接到服务中心工程师电话说我的主板变形新的显示屏不能接上。然后我回到服务中心,工程师改口说主板上的显示屏座变形(见附图)。我当场质疑是工程师损坏,要求店长出来处理,当时工程师及维修部主管都说店长不在并都予以否认接口是拆机时损坏的。我要求工程师拍照并且上传到XX服务后台及调取当时的录像查看,维修部主管即刻表明录像也看不到工程师处理手机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摄像头拍不到他们是否暴力拆机。而且录像需要等到周一才可以看。4.3当天我就上报XX客服,经过几天的沟通XX的各层客服经理都坚持是使用过程中导致机器内部接口物理损坏,并拒绝我要求找XX高级工程师复检的要求。盼复谢谢。"

以上是我在315平台上投诉的内容,因为投诉平台字数限制未能完整明确的表达整个维修过程,足足浪费了我两周的时间来跟维修中心和客服扯皮。最后的处理结果是315打电话到维修中心,维修中答应给我更换主板,费用由他们出,但是不能出具维修或更换清单而且仍然拒绝承认这是人为损坏的,而且要求我必须打五星好评。我继续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不是维修工程师撬坏的,请告诉我用户在怎样的使用情况下可以不影响外观,而内部加固的接口能碎成这样子。” “如果不是工程师撬坏的,就是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模样了,XX的质检干嘛去了。”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这种服务态度活该cuan建国笑话,活该倒闭”当时我怼客服的一句话居然成真了。

下面借网络的图,液晶排线是有钢片加固的。

下面这张是工程师告诉我“拆开就这样了”

主板接口特写

排线特写

总结:天下乌鸦一样黑,不是说某国的行业老大就能做的多好,路还有很长很长,而且现在走不下去了。

网友:
做墙那天起就跟它绝缘!

网友:
看来不可更换电池设计不太友好,有些中高端手机为了超薄,采用胶水固定加大更换难度。上面粉红颜色好像是相变导热硅胶片,我的农企1055T原装散热器上是浅蓝颜色,曾经热管漏了,小心翼翼弄半天才下来,怕CPU引脚拉断,后来改成30瓦LED纯铝散热器加服务器拆机风扇凑合用。

网友A:
猜测一下,是H开头的那个品牌?

网友:
呵呵,我来好的,你给复原

网友:
很显然,这不是撬坏的,而是复原装回的时候,按压错位,然后维修人员NC大力出奇迹失败,排线母座槽床压塌,排线公插也同时被压爆全部倒塌的必然结果。
目测结论,维修人员是头猪,胡闹!
其实最恼火的就是同意给换主板还不让说,欲盖弥彰的做法,就是想息事宁人,典型的遮丑惯犯,呵呵,就不评论品牌了,就事论事,破货烂人!

网友B:
你这恨国可不行   还是你心大,他说一小时后来取你就放心的走人了?  除非是不值钱的机器,当代机不怕他换件?我修机是盯着修

网友:
请明盘,话说我手机还是自己换了三次屏幕总成,最后一次骑电动车从兜里掉出来都摔弯了,自己换的屏幕总成和后壳,也没说把排线座搞成这样。。。

网友C:
我不明白,如果是售后把座搞坏的,那他给你换个座不就完事了,为什么非要搞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如果是售后把座搞坏的,那他给你换个座不就完事了,为什么非要搞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 ...

1.绝大部分售后都不具备电路级维修技能,说白了,就是积木拆装工而已,屁技术没有,还天天得瑟。
2.这个座的损坏目测大概率焊盘也难幸免,而且排线的公头排插也完蛋了,所以这必然是要更换的。

网友E:
  学徒都不至于搞成这样,其中必有故事。

网友:
蓝紫色的边框,已经出卖了这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一下,是H开头的那个品牌?

答对也没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恨国可不行   还是你心大,他说一小时后来取你就放心的走人了?  除非是不值钱的机器 ...

官方的店,就算你留在现场也看不到他们在维修间里的工作情况,而且他们的摄像头都装天花顶,看不到维修细节。赖皮的意思就是想懵一些怕麻烦的客户,谁知道碰上我了,我都准备好诉讼材料和各层服务单位的录音和处理情况。因为机器一直在他们手上,绝对不会是我中途搞坏的。所以如果315搞不定我就拿去资料法院开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如果是售后把座搞坏的,那他给你换个座不就完事了,为什么非要搞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 ...

这个座对于坛子里的兄弟就一把风枪的事情。但是如果售后给我修好了就是承认他们搞坏的,他们内部会受处分的。不单止工程师,整个店铺的评分和奖金都会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绝大部分售后都不具备电路级维修技能,说白了,就是积木拆装工而已,屁技术没有,还天天得瑟。
2.这个 ...

层主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徒都不至于搞成这样,其中必有故事。

外面和假货宝都没有原装的电池,要不然我也不会送手机过去。要不然怎么在这坛子里混。

网友:
断水缺粮的企业,看了想笑

网友:
就这售后,该!弄坏东西就让客人背锅,第三方维修点都比这种售后强

网友:
说实在的 售后就是换板子整个的换    当年电炉厂干售后 除了我都是带着一堆板子   怀疑哪块换哪块    我都是检查到哪个原件坏了换原件实在找不出问题才换板子    当年熟悉的都直接点名报备让我去维修     有一次沂水一个客户IGBT驱动板上电解电容坏了   当时手头没了  让他找了台古董录音机   拆件修好   都把我奉为大神了哈哈哈哈 还有一次吉林四平 一个电子老师还是教授给客户修了一星期没搞定   我去一看   就是个温控开关坏了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