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空调格力造?空调造再好,但是工人给你装成这样你造(知道)吗?!

楼主(2020-08-13):
前几天睡得晚,当时正在玩电脑,感觉越来越热,想着把温度调低点,结果遥控器按半天没反应,一看空调线控器无显示,想着毕竟才装了3年,也只是夏天用,应该是空开坏了,结果空开根本没跳,输出也有电压,心理咯噔一下,想着这大热天空调挂了,报修了估计得等好几天,这不得热死。。。

本着不折腾不舒服的精神,打开风管机维修口,捏着火线零线挨个晃了晃,突然线控器嘀的一声,突然想起来风管机的铝合金进风口、也就是维修口经常有共振的声音,应该是长期震动导致接线柱松动,一看有戏,关掉空开,搬梯子直接拆风管机侧面主板的保护罩看看究竟。

老司机一眼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因为接触不良导致电阻变大,线皮被烫的变形了,多亏2P制冷功率不是很大,而且装修时走的4平方的电缆。

拆下来看看,线头已经被电弧烧黑,用刻刀把一圈都刮了一下,先凑合过了这个夏天和秋天吧,等天凉快下来了,把电缆头部都弯成圈重新接一下。

再看看接线柱L,底部已经被电弧烧黑,多亏比较早的出现了故障,不然估计接线柱就废了。
再看看固定线的尼龙卡子,电缆并未使用尼龙卡固定。

自己重新接好线、并使用尼龙卡固定电缆的样子,虽然看起来还是乱糟糟的,由于是半夜,而且很热,先凑合一下吧。另外注意到零线的绿色绝缘胶带了吗?看下一张图就知道原因了。

这个主板保护罩的进线口本来是有橡胶圈保护的,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电缆没有被尼龙卡固定乱翘乱糟糟的,保护罩带着橡胶圈把主板扣不住,所以工人直接扯掉橡胶圈并扔掉。
而且保护罩两颗螺丝只上了一颗,为什么只上了一颗呢?因为安装时找不到了。。。
绿色胶带是我发现割线皮,工人来了就给这么处理了一下。。。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那个接线柱不能接单芯硬线不然迟早会松   最好是软线扭一下对折再扭一下压住  铁皮罩那个 用小的软塑料管剪开就能卡上

网友A:
吐槽格力售后差的人多了,我家这格力也差,我现在转美的了。

网友B:
你这是假格力吧,格力电源接线都是软线并且接头部分是有接线端子的。

网友:
我装了三台格力,安装的时候给师傅买了饮料,还在旁边递工具搭把手帮忙,监督下安装挺正规的,接线都是铜鼻子,也抽了真空,

网友:
线头打磨后上一层锡再接更好

网友:
干过维修电工, 家里的空调都在自己在场时安装才放心

这种松动?  基本功太差。

网友:
又是半桶水师傅来的,投诉售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假格力吧,格力电源接线都是软线并且接头部分是有接线端子的。

假格力是买不到的

就是大金三菱按装工加长是乱用线的

网友:
只能感叹国产啥都凑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吐槽格力售后差的人多了,我家这格力也差,我现在转美的了。

后来你发现安装工人都是一伙的

网友:
安装工素质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你发现安装工人都是一伙的

哈哈,本来就是同一伙人,装格力了,换格力的工装,装美的了再换件马夹,有的时候换都懒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假格力吧,格力电源接线都是软线并且接头部分是有接线端子的。

风管机,吸顶机,出厂都不配铜管和电源线

网友D:
不明白格力弄这么个接线端子,更不明白接线端子上接的都是单股硬芯导线,除了主供电线L、N,还有那么多其它单股硬线连接。这不是明摆着给安装人员提供胡乱连接的机会吗?难道没有插孔式螺丝压接端子?也没有带三芯插头的直连软线?所以不怪安装人员,因为中国的安装人员除了火箭飞机和高铁用点心,其它都是糊弄完走人,要怪还得怪“好空调格力造”,你不那样造人家能那样接吗。

网友:
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些东东就像15楼朋友说的-从上到下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格力弄这么个接线端子,更不明白接线端子上接的都是单股硬芯导线,除了主供电线L、N,还有那么多其它 ...

单股硬线肯定不是厂家给配套的。我估计是客户自己的线。

网友:
地线还是很稳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风管机,厂家不配管路和电线的,你那管路有一点裸露了,包一下,避免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