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改装可调电源后的电压温漂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8-13):
明纬S350改装可调电源后的电压温漂原因及解决办法
我们在改装明纬S350为可调电源后,很多会存在输出电压存在温漂问题,严重的甚至达到0.3%以上。现在我们来分析下产生温漂的主要原因及解决办法:

一,TL494或KA7500B基准温度系数差。
   为了达到0A起调,很多人都把TL494更换为KA7500B,但是淘宝上的KA7500B良莠不齐,主要是它的基准电压不稳,或者说稳定度差,那基准不稳,输出电压怎么可能稳得下来?随着温度升高,5V基准电压有变化,反映到输出电压上就是成比例的放大了误差。我购买了多家的BA7500B及TL494,从很贵的到便宜的,到拆机的都试过,只试出二家的5V基准电压很稳,和明纬原装的不相上下。判定芯片的基准稳不稳的办法一是直接测量5V基准,(因为这个变化是很小的,至少要用4 1/2位表) 二是完全冷态时开机,看空载电压在几分钟内有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也要用好一点的万用表,输出电压要调的高一点,大约在最高电压的70-80%左右)如果几分钟内输出电压几乎不变化,那这个芯片还可以。因为通电后,芯片温度是会慢慢升高的。如果机器都还没加负载,功率管变压器等发热元件还没有大发热,输出电压就有漂移,基本上是芯片的温度稳定性差。

   解决办法是换另家的芯片再试,或还是用明纬原装的TL494CN (我测的几个原装的TL494CN都还不错)如果一定要从0A起调可以通过对16脚垫高一点电压的办法。也可以改接调流电位器的接地端到合适的位置来达到目的。注意调流电位器的接地线不要太细。

二,空载时输出电压很稳定,带上满负载后,输出电压会慢慢下降或上升。或者过一段时间,撤除负载,空载电压比原先调好的升高或降低了。
   这种情况除了芯片的基准随机器内部温度上升,基准电压有变化外,还与我们改装时更换电阻的类型有关。原机用的应该是碳膜电阻,我们现在改装很可能用的是金属膜电阻,那样原来R23和R20组成一个分压电路,如果是同一性质的,那么温度系数差不多,二个电阻都随温度变小或变大,现在如果R23更换为金属膜的,它的温度系数比较小,变化不大,R20随温度上升会变小(碳膜温度系数比较大,且一般是负温度系数),那样就会引起输出电压会变低一点。
   同理,为了提高输出电压,教程上都是把J15换成20K电阻,实际上就是把从输出来的电压采样电阻R31增加(参考附图,我一般是把R32改大)那么因为增加的电阻的类型和原机的R25+SVR1(SVR1一般是短路掉不用)又不是同类型,又会产生温度上升后,二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不同,产生温漂。注意那怕同样是金属膜电阻,不同厂家的电阻温度系数也不同(测试过)

  解决办法是,在更换R23时,同时更换R20,且最好是同一批次的同类型电阻,在更换R32或R31或J15时,把这几个电阻连同R25一起换掉,SVR1短接。

三,风扇启动后,电压会漂移。
   原因是风扇电流流经主板上的地线时,产生了一定的压降反映到了TL494的误差放大器。从而引起输出电压的漂移。其实这个风扇启动后的电压漂移,在明纬原机上就存在。

   解决办法是把辅助电源的负极线改接到Q5的发射极脚上,即可消除风扇启动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经此改善后,输出电压的温漂现象大为改善。现在能做到在刚开机时的空载电压和满载(70V6A)一小时后的空载电压误差在0.03%(20mV)以下。

明纬S350及贝尔改大范围可调快速泄压及恒流恒压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660
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29

网友A:
只试出二家的5V基准电压很稳-->可以说一下是哪二家吗?

网友B:
不错啊,下了功夫了,7500立创商城3块多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下了功夫了,7500立创商城3块多那个好

立创的是安森美(ON)的,我买了十个,去掉新人红包,到手18.2元(含EMS运费) 一个也没用上,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试出二家的5V基准电压很稳-->可以说一下是哪二家吗?

我用的最理想的,还是一家拆机的芯片,卖家发过来十个,连批号都相同。上面的商标是一个象旗帜样的,没查到是什么公司。其它几家的都放弃了。但是明纬原装的TL494CN的,是真的稳定。所以还是建议不要换芯片,0A起调不行的话,还是对16脚垫高一点电压来最省事。

网友C:
明纬改装的干货文章,感谢分享。
另外求问,改装好后开机电压会比设定值冲高再回落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设定电压5伏,关机再开机时电压会冲到8伏再回落到5伏。想了好多办法没有解决,降低负载电阻的值管些用,但是发热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改装的干货文章,感谢分享。
另外求问,改装好后开机电压会比设定值冲高再回落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设定 ...

你改装时,更改了那些地方?冲高到8V是从示波器上看到的,还是电压表上反映出来的。图纸上的C16(缓启动电容)检查一下,或者稍微换大一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改装时,更改了那些地方?冲高到8V是从示波器上看到的,还是电压表上反映出来的。图纸上的C16(缓启动 ...

是数字万用表看到的,指针表也很直观的看到了。我改的90伏,就是常规方法,不换变压器,改全桥,电感双并绕改单线串绕。c16我加大试过,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数字万用表看到的,指针表也很直观的看到了。我改的90伏,就是常规方法,不换变压器,改全桥,电感双并 ...

开机电压冲高,然后回落,从原理来分析,如果排除芯片问题的话(换C16都无效,有可能是芯片的第4脚没有起作用)。其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在开机时,1脚电压低于2脚,然后才稳定下来。1脚上有没有并接另外的电容?它原来有个C33,你有否加大了它?另外可以考虑下不要把J15换成20K,而是把R32换大。或者把增加的20K和R32串联起来。这样在开机瞬间,输出的高压让它先通过C19给C33充电,使1脚的电压比2脚的电压提前达到稳定值。还有可以试试在调压电位器的中心脚对地加装个电容,让2脚的电压慢点升起来。还有不知你的输出滤波电容用的多大(最好三个总容量不要小于1500uF,我用的是三个1000UF/100V 体积是18*35的黑金刚,比原机的直径粗了2mm,有点挤但是能装下),太小也有可能,因为很快就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数字万用表看到的,指针表也很直观的看到了。我改的90伏,就是常规方法,不换变压器,改全桥,电感双并 ...

看一下,我改的二个0-95V的,也是和你一样的改法。半桥整流改全桥,滤波电感并改串。

网友D:
不错的文章
请教一下 改50V以后 负载功率稍大一点就烧开关管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文章
请教一下 改50V以后 负载功率稍大一点就烧开关管是哪里问题 ...

改50V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功率如果不超500W就烧开关管,要么是你的开关管质量不好,或者就是有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电压冲高,然后回落,从原理来分析,如果排除芯片问题的话(换C16都无效,有可能是芯片的第4脚没有起 ...

非常祥细的解答,我慢慢消化一下,回头再报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我改的二个0-95V的,也是和你一样的改法。半桥整流改全桥,滤波电感并改串。 ...

没M币了。。

楼主:
我放网盘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rxHsRMrVLxfkdG3RdKvA
提取码:xniv
设定输出电压在5V左右时的开机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FFztGTboUQGislEdHHgDg
提取码:65xe

想到一个办法判定TL494的第4脚是否失效的方法:你在C16上并联个1K左右的小电阻,看看是不是电压调不高了或根本没输出了。如果是,那就不是芯片的问题。如果C16上并个电阻后,调压范围也没啥大变化,那就是TL494第4脚失效了。注意试验时别忘记了用灯泡大法,防止炸管。

网友E:
最近也在看贝尔S350电源,跟这个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看贝尔S350电源,跟这个应该差不多

贝尔S350 是和明纬的差不多,有人说贝尔的不易自激。但我拿到的二个二手贝尔,感觉没有明纬的好。先玩了一个,效率没有明纬的高,同样输出功率约500W时,贝尔的输入功率大了8W左右,这8W功率全转换成热量了,意味着满功率运行时,发热比明纬的高。还有在特定输出电流0.5-1.7A时有很轻微自激(示波器上看到,声音太轻,不易注意)按网上找的方法都没有解决,最后是在相等于明纬电路图中的R31中并了个104电容才解决。并了这个104后,又担心芯片1脚受冲击电压损坏,只好又在1脚对12脚间加个二极管,以吸收万一有输出过来的高压通过C18及增加的R31上并的104电容对1脚产生冲击电压(二极管正极接1脚,负极接12脚,无冲击电压时,二极管反向截止不工作),另一个还没动手好好测。共动手改了四台明纬,一台贝尔,就这台贝尔有点自激,且效率低。

补充内容 (2021-4-10 02:53):
纠正:”以吸收万一有输出过来的高压通过C18及增加的R31上并的104电容对1脚产生冲击电压“  中的C18 应该为C1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贝尔S350 是和明纬的差不多,有人说贝尔的不易自激。但我拿到的二个二手贝尔,感觉没有明纬的好。先玩了 ...

说贝尔不自激更稳定的者是以讹传讹,大概源头出自某些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贝尔不自激更稳定的者是以讹传讹,大概源头出自某些商家

这个不好说,我接触的机子少,没有象人家那样有大批量的改装经验。到底哪种好,还是要大批量对比才能出结论,有自激也是概率问题吧。

网友(2021-01-08):
引用 楼主:
贝尔S350 是和明纬的差不多,有人说贝尔的不易自激。但我拿到的二个二手贝尔,感觉没有明纬的好。先玩了 ...

贝尔的电流大很多限流19a左右,明纬的限流17a左右,我改的就是贝尔,自激声跟电位器有关系的,改固定没有,改可调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