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能认盘没容量求助!

楼主(2020-08-13):
硬盘能认盘没容量求助!大师没求解!

网友:
一句话,全凭猜?
不上个图?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前后操作?

我猜坏了,扔垃圾堆吧!

网友:
跟读卡器一样的道理,你不插卡,就是只有盘符没有容量。

网友:
品牌?大小?猜一猜?

网友:
哦,啥细节都没有,我来瞎猜吧,西数的盘?跳线给跳到通电即刻进入休眠待机状态,插上去只认一个接口存在,具体啥信息没有解脱待机状态咋能通过SATA线传递给你啊?

网友:
盘的机率比较高。 换个电脑确认一下。

网友(2020-09-25):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坏了!!!

网友(2024-02-07):
换过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