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信公司要在我家楼顶上架设5G微基站 是否有影响

楼主(2020-08-13):
电信公司 要在我家楼顶上架设5g微基站  问下大神
在楼顶上装了 会不会对楼顶用户有影响和副作用 求真大神

网友A:
先不说别的,心理上的影响很大呀

网友B:
别纠结了,装完你家信号狂好。要点合理补偿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装完你家信号狂好。要点合理补偿就行了。

这话一出就知道是外行~

网友:
其实没有副作用,就算有,你也没什么办法,去告?呵呵,这是在中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话一出就知道是外行~

不想再口水战而已,所以这种事情问别人没用,心理纠结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
又要信号好又要辐射小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在合理范围就行了。
真怕辐射只能做个法拉第笼把自己关里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想再口水战而已,所以这种事情问别人没用,心理纠结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
又要信号好又要辐射小的 ...

说你外行不是指的辐射好不好的问题,指的是天线装你楼顶信号不可能狂好,因为你处于辐射盲区,不符合辐射原理,反倒不如天线装到别人楼顶,所以说你是外行,装你楼顶对于你的辐射反而会更小。lz愿不愿意,有没有说理的地方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你外行不是指的辐射好不好的问题,指的是天线装你楼顶信号不可能狂好,因为你处于辐射盲区,不符合辐射 ...

理解错误,不过基本上都是全向天线家里信号也不可能差的。

网友:
理论上跟太阳光一个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不过基本上都是全向天线家里信号也不可能差的。

信号必然不会好的,但是也不至于让你没信号,因为有反射的信号存在,如果你的手机处于此基站范围信号就不会是最好,但是实际上你的信号也会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此时你家楼顶虽然有天线,但是处于信号盲区,控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你家对面的某个基站,你头顶的基站天线其实并没有为你服务。

网友:
理论上5G基站和以前小灵通的差不多

网友:
記得之前是歐洲還是哪個國家抵制打砸5G, 理由是輻射太大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輻射沒有定論, 但是它需要布網的密度超乎想象
我理解5G理論上跟家用路由器頻率差不多覆蓋範圍應該一樣, 要想覆蓋更大,只能加大功率
加大功率后輻射就更難說了....
歐美不上5G, 不是人家技術達不到,目前人類科技需求5G還太早,有點"性能過剩"的感覺,
另外有很多弊端如覆蓋範圍太小造價太高等等, 不上也是權衡后的結果....
以上是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网友:
有这种担心那就去告,联合整个小区去抵制,让铁塔信号禁止覆盖你们小区就得了

网友:
没什么好争的,现在看要多少钱合适就行!

网友:
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

网友:
这东西,怎么说呢,只要不放自己家房顶都说没影响。

网友:
灯下黑,看天线方向吧,天线直射面才是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别的,心理上的影响很大呀

确实心理上的影响更大,就跟烧香求佛一样。以后有什么小毛病,你都会觉得是基站造成的,一直想着这个事情会让你身心疲惫。

网友:
还想要电信公司给我家旁边装个基站呢,信号多好
电磁辐射都是玄学,被一堆人吹的多么不好多么不好的,那些人真的觉得不好就自己做个铁笼子关起来,还整天抱着个手机在网上喷太阳光也是电磁辐射电离辐射(核辐射属于电离辐射)才可怕,不要搞混两个概念

网友:
有影响,你家信号好。电磁辐射什么的没啥事,又不是电离辐射。如果不让装以后别抱怨手机信号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