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了个小夜灯,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08-13):
拆了一个小夜灯,简单的阻容压降电路,手绘了电路图,让我奇怪的是,厂家的的这个开关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只把LED短路控制它的亮和灭而不是接在220进线上,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当然不好,有安全隐患。很多小厂家为了省事,或者对电路只是一知半解,这样有安全隐患的产品很多了~

网友:
小开关,耐压不够,安全性也不好。用大开关成本要上升,所以用了这种办法,反正耗电极低

网友:
别的好处没有,不过LED会耐用一些

楼主:
其实我感觉还不是太山寨,厂家名字都有,看起来也还算正规的产品,头一次看到是这种设计,这样电路长期是通电状态,不安全嘛

网友:
人家本来是常亮的,有人想关就这样了

网友:
还是要买品牌的,南郛的电路板我拆过,比这个强得多。

网友:
肯定是垃圾开关设计师也没办法做不了主必须用还得用得住(模拟设计师:找个猪还非得让它生大象,我靠)

网友:
有它的道理 ,如果是220V控制整个电路的通断,会有比较大的浪涌电流烧开关,特别是开灯的时候,不信看看自己的手机充电器电源插头的金属片,被烧蚀成什么样了。而这样设计,不会有浪涌电流烧开关,开关会耐用一些。毕竟为了省成本 ,开关不可能用太好的。

网友:
开关控制电源的话发光二极管可能微亮,将其短接可使其彻底不亮。楼主不妨试试用开关控制电源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