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二手显卡rx560值得买吗?

楼主(2020-08-13):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二手显卡rx560值得买吗?

网友:
默认矿,翻车看脸

网友:
年纪比较大,不推荐

网友:
矿卡,看价格,我两年前200买的,用起来还是抗的住的

网友:
如果还在300内,带保修可以考虑。我客户网吧用的574矿卡。44块,目前正常服役。

网友A:
朋友有个RX560,默认风扇不转(浏览网页,看股票),所以一年不到花屏了。

网友:
自己喜欢就值

网友(2020-09-12):
只要是够便宜,买来试试也可以

网友:
看价格,100左右买来玩玩……

网友:
不建议买。

我一个同事和一个亲戚,去年分别买过1块蓝宝石和盈通的560D的矿卡,都没超过3个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个RX560,默认风扇不转(浏览网页,看股票),所以一年不到花屏了。 ...

AMD显卡 在驱动里是可以设置风扇的。

网友:
:lol:200块买个GTX760之类的都可以玩玩了

网友:
我190买的一块华硕2g的,用了一段时间然后300卖了。

网友:
看需求,看价格。

网友:
这个不一定,卖过一块570矿卡,没多久坏了,修了几十块,然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