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长虹changhong A8手机进水黑屏拆修

楼主(2020-08-13):
      长虹changhong A8手机进水黑屏,拆查主板没有发现问题,只是屏幕端进水较重导致供电腐蚀断路无背光。后经飞线处理显示正常,可以使用。
经拆查主板没有发现进水迹象
拆屏幕端
进水迹象明显
清理一下
测试发现屏幕转接小板无供电
跑线路查出供电排线16引脚
焊开屏幕转接小板
清理焊盘
翻转屏幕转接小板
漆包线焊接
整理飞线
焊接完毕
上电测试背光恢复
同时显示也没有问题
还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A:
很久没看到这种翻盖手机了,连接排线经常断裂根本没法玩了

网友:
这活干得真细致,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B:
一看到这种大金砖电池就视为贴牌山寨了

网友:
再保存20年也能马宝卖高价了,现在就有高价卖古董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这种大金砖电池就视为贴牌山寨了

1050mAh的容量并没有虚标,手机主板工艺也很不错!

网友C:
这是哪年的产品,成色不错啊,保护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年的产品,成色不错啊,保护这么好?

应该是近年出的老人机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到这种翻盖手机了,连接排线经常断裂根本没法玩了 ...

华为的折叠手机,包括三星的折叠手机也是一样,吹得好。我早就看透了折叠手机必定排线断

网友:
同款小米数据线,也是相同位置绝缘包皮爆开

网友:
现在还在用这个手机吗?我身边的老人都找不到用这手机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可以做传世之宝了!

网友:
不错,这都能查到

网友:
收藏手机那位嘛,技术一流,飞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折叠手机,包括三星的折叠手机也是一样,吹得好。我早就看透了折叠手机必定排线断 ...

我也是,2010年选购摄像机的时候,好多虽然光学变焦倍数大,但是翻盖排线容易断,后来选了个三星HMXU20奥利奥口袋摄像机直板机身。楼主的手机可更换电池不错,要是配置能上来些就更好。

网友:
不管啥牌子,这种手机拆开结构都差不多,主板基本上一模一样,我估计是有一家厂统一代工的。

网友:
旧手机,坏手机,换剪刀,换菜刀,换不锈钢盆唻

网友:
来观摩学习一下大婶,偶也修了2个进水机机

网友(2020-09-16):
2010年买过一个长虹直板手机,双喇叭,电池2000MA那种,现在扔在角落里当闹钟,早上自动6点开机,8点关机。充一次电可以待机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