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花费2个多小时,终于找到有Stime芯片的电动车铅酸充电器去浮充的方法

楼主(2020-08-13):
LM358一脚连着一个R24电阻,R24电阻又连着一个二极管接431。断开R24与LM358的连接,飞线至地即可。

断开图中的红点,R24飞线至地

R24飞线至地

S TIME芯片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浮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浮充?

浮充状态是高电压小电流的状态,去掉浮充,充电器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电源。本文难点在于,这是一个带有s time的芯片,与常规的电动车充电器不太一样,去掉浮充功能比普通的充电器要费力去分析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浮充?

估计是要改成冲锂电的,锂电不能浮冲,还有楼主这个改造直接割断pcb然后飞线在背面会好的多吧

网友D:
这种都可以去掉,果然是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充状态是高电压小电流的状态,去掉浮充,充电器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电源。本文难点在于,这是一个带有s ti ...

"浮充状态是高电压小电流的状态" 错了!浮充是把电压拉低再小电流的状态充。充锂电就是要保持高压状态,否则又放电了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充状态是高电压小电流的状态" 错了!浮充是把电压拉低再小电流的状态充。充锂电就是要保持高压状态, ...

哦,谢谢指正

网友E:
剩下的是高恒压还是低恒压?浮冲应该是低恒压状态

楼主:
剩下的是高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剩下的是高恒压还是低恒压?浮冲应该是低恒压状态

剩下的当然是高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浮充?

改成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F:
楼主去掉的是三段充电器当中的“高恒压”部分,不算浮充部分。

铅酸电池浮充是5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去掉的是三段充电器当中的“高恒压”部分,不算浮充部分。

铅酸电池浮充是55V左右。 ...

怎么不是?改前不接电池输出56V,改后一直输出5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可以去掉,果然是大师了

这样的充电板我有好几块,一直沒找到去浮充的方法,看到老站的一个贴子,受到启发,花了点时间,找到了方法。

网友E:
time 6脚输出端,理论上定时时间到了,还是会启动6脚,电压应该还是会降下来

网友G:
谢谢分享!  现在很多新出的充电器没用358了 改成一颗QZW118 没资料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现在很多新出的充电器没用358了 改成一颗QZW118 没资料不知道怎么改? ...

有431的话,可给你一个思路, 自己找.

网友:
这个stime是啥功能,西普尔上面有个sp130,功能类似吗
不知道定时多久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me 6脚输出端,理论上定时时间到了,还是会启动6脚,电压应该还是会降下来 ...

浮充我改的点位是高电平,我现在断开后接地, 永远使其处于低电平, 输出电压永远处于高恒压5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要改成冲锂电的,锂电不能浮冲,还有楼主这个改造直接割断pcb然后飞线在背面会好的多吧 ...

是的,这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