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颗LINGYUE LED灯泡拆解,e14口的

楼主(2020-08-13):
材质、做工都很差,所以很快就坏了

网友:
这种尖头灯泡很刺眼的,我家里用过了

网友:
这种我买灯时随机带的,是三色的,没有拆过,肯定比这种好,三色肯定是恒流芯片的,用了2年感觉光衰较多,最近全部换成松下了,同样的功率,亮度差一倍。

网友:
只适合厕所厨房等短时间用的地方,阻容分压可以随便开关,客厅和卧室要弄个恒流源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