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水一贴:sandforce电源问题下的意外数据恢复

楼主(2020-08-13):
先给结论:
突然不认盘的盘,先挂上去等个十分钟再去磁盘管理器刷新下,若是电源问题或许可以无损找回数据。

-------------------------------------------------

一个intel 520 的180g盘,前几年突然开机不认,网上找的方法比如直插电源30分钟再上机等方法都无效,(或许现在理解为只插电源后30分钟后再插数据线?)

近日拿出来准备重新量产,按大佬步骤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插易驱线再连接入linux虚拟机里,输入lsscsi识别到盘,没有操作等待一段时间,然后从虚拟机里把设备断开准备下次继续搞,突然win10熟悉的叮咚声出来了,盘里数据完好。

用hdtune和diskinfo等查看硬盘信息都完好,没有异常警告。

断开易驱线再插,不认。

于是重复上述步骤几次得到验证结果,一般插电切入虚拟机里大概十分钟再切出来就识别到盘,断电就不认盘。

这个不认盘是有前提条件:win10磁盘管理器识别到盘但未初始化,初始化提示io错误,主控不会发烫,摸上去温温。

另外找2个坏盘想重现,但主控发热明显,虚拟机识别到新disk但磁盘管理器没新增设备,另一个主控发热厉害,虚拟机不认盘。

完毕。图片没有,也没必要。

或许其他牌子掉盘的可以这样试试,多一种方法,万一实现了呢。

---------------------------------
补充下:
有评论提到是linux驱动让问题盘正常工作。
于是测试下,可惜没win虚拟机,就vmware新建个空白虚拟机,开机会跑完网卡的dhcp就会停下来那种。
将问题盘切进去,十分钟后切出来,问题盘的盘符都出来了。
最终确定是电源问题导致硬盘出问题。
完结。

网友A:
楼主幸运,这个现象看上去似乎是电路或者颗粒的问题,重现概率比较低,拼人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运,这个现象看上去似乎是电路或者颗粒的问题,重现概率比较低,拼人品啊。 ...

其实前年这个盘其中一个颗粒我拆了上安国清空再贴回去,于是乎认盘情况下c盘d盘都在,偏偏存储资料的e盘识别为unknow,想想就心塞,能用dg恢复一部分数据,懒得搞了,直接dg删除分区重新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运,这个现象看上去似乎是电路或者颗粒的问题,重现概率比较低,拼人品啊。 ...

如果单独确定板子问题,我不知道sf主控有无内置存储器,或许标记好颗粒顺序找个同款板子搬过去能用这个方法试试,前提是资料价值高。

网友B:
是Linux 下的驱动成功初始化了SSD的主控并让其正常工作了吧.

垃圾win驱动不行....我对win驱动的印象就是: 使劲读写2000次, 2000次内成功就返回成功,失败就返回失败,中间要是动下鼠标就卡死给你看.

网友:
另外,一般的易驱线供电都不太行..
本身电源线可能就比较细,压降大,遇到稍大电流暴发的时候电压就迅速跌落,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你说的"插电30分钟再上机"可能就是因为电源不稳,需要等上面电容充满电再进入驱动步骤.当然电容想充电应该不需要30分钟.你可以外供个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Linux 下的驱动成功初始化了SSD的主控并让其正常工作了吧.

垃圾win驱动不行....我对win驱动的印象就是:  ...

长见识了,从驱动角度解释,中午试试将盘切换到虚拟机里的win系统再切出来侧面验证怎样结果。
单独插电源30分钟的方法是网上看的,试过插台式sata电源,结果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Linux 下的驱动成功初始化了SSD的主控并让其正常工作了吧.

垃圾win驱动不行....我对win驱动的印象就是:  ...

测试了,没有系统的空白虚拟机,操作下也能让问题盘临时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没有系统的空白虚拟机,操作下也能让问题盘临时恢复正常工作。 ...

那你试试先插电源,几分钟后再插数据让win认盘试试,如果能认,那就基本确定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试先插电源,几分钟后再插数据让win认盘试试,如果能认,那就基本确定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

看来是电源问题,插win电脑打开自带磁盘管理器是未初始化的磁盘,等几分钟后,再次打开自带磁盘管理器就识别到了。。。挺佩服你的

网友:
概率比较低,属于瞎猫碰见死耗子吧
之前大M有三十分钟通电大法在网上流传
我自己试了有十几个吧,有一个成功。但是插上电脑虽然能认盘
但是报IO错误。。。

网友:
通常提示初始化,有多种可能性

一般都是主控没有办法加载FLASH上的固件,就跟机械硬盘,拆掉盘腔,只留电路板上电上机是一个道理

例如:你把FLASH的VccQ供电给切断了,然后再尝试试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效果?等同于固件坏了,丢了,颗粒坏了是一个道理

不过善意提醒下:群联千万别经常这么尝试,小心进入保护模式

只是在研究情况下,你可以去断了供电没问题,一般情况没啥事,无非就是一路DC坏了的意思

如果是固件引起的,操作一万次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