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05年的神舟电脑不幸从自行车后座跌落到地,还有救吗

楼主(2020-08-13):
我的一台2005年入手的神舟电脑,前一阵电脑进不了系统, 想找朋友看看。刚把电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可不幸从后座跌落到地。急忙上电试机,还出现windos台标,接着就是蓝屏,英文是“PAGE-FAULT-IN-NONPAGED-AREA”,下面就是"STOP:0x00000050",奇怪的是,关不了机了。长按电脑启动按钮也无济于事。只好拔掉电源插头才停机。再启动时电脑再无反应了。各位大神,电脑还有救没?

网友A:
2005的电脑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
我那硬盘里还有许多资料哈。
2005的电脑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别乱动,先把硬盘拿出来恢复资料

网友:
拆硬盘。用硬盘盒或者连电脑拷贝文件。不过电脑里硬盘算比较脆弱的,怕冲撞啊

网友B:
先把硬盘取出资料备份了再说。05年的机器,如果硬件坏,修的价值不大。因为跌落,可能接插件或连接部位松脱,比如内存,拆开重新插拔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硬盘取出资料备份了再说。05年的机器,如果硬件坏,修的价值不大。因为跌落,可能接插件或连接部位松脱 ...

你提出的硬盘从跌落电脑卸下再安装到另一电脑上下载备份吗?谢谢你的的建议。我先试试。

网友C:
咸鱼100多块钱收一台二手的估计都比你这个配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100多块钱收一台二手的估计都比你这个配置高!!

是吗?请推送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请推送个链接。

前两年AMD5200+ 这种配置的电脑我卖过两台主机,也就百八十块钱卖的,血的教训!!

网友:
拆下主板、内存重新安装再试。排除松动因素。
05年电脑双核不普及。估计是P4之流,品牌机常用,最多超线程。
再就是k7,k8 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5的电脑还有修的价值吗?

05年的神舟可是洋垃圾拼装机 拥有IBM御用面板 同板奔三IBM需要1W5 拼到奔四神舟上只要4500 电池也是拆机松下 相当有历史研究价值

网友(2021-02-06):
摔过的笔记本首先损坏硬盘   数据重要的话直接拆硬盘找专业人员恢复数据,自己越捣鼓越没办法恢复数据

网友:
我赞成楼主修好,慢慢拆开,清理清理灰尘和金手指,慢慢来,看哪里坏了。

网友:
不用修了吧,该退役了

网友:
一开始应该是硬盘问题 / 系统档案损坏而不能进系统.
更换硬盘/重装电脑就好了

之后因突然断电+使用了这么久, 很多东西都老化, 由其是电源有关的东西, 可能电脑里某一个或二个位置坏了, 拆机更换就可以修理好
最可怕的武器就是...通电, 断电, 再通电, 断电,这样子.
这些99%都是科技产品都弱点

网友:
我以为我的三星V420用了10年就够老的了,想不到还有15年的……

网友D:
别乱来 先用福尔马林泡起来 用石蜡封严实 等未来科技发达了在修它 相信中国的未来科技实力 一定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乱来 先用福尔马林泡起来 用石蜡封严实 等未来科技发达了在修它 相信中国的未来科技实力 一定有希望的 ...

谢了。已修好,主要问题在硬盘。不过你的建议倒是奇葩的。

网友(2021-04-03):
05年。都用了15年的电脑的你还修它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