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CD随身听SL-S280拆机

楼主(2020-08-13):
最近脑子发热,败了很多CD机,有空一一拆给大家看。

这块机子,买的时候老板说成色很新,完好无损,功能正常。

结果,到手一看,尼玛。电池仓都烂了,漏液到了主板,很多按钮都失灵了,某鱼水太深啊啊啊

咱拆机乐园就不聊音质了,单纯拆机好了

-------------拆机分割线--------------

【参数】

型号:SL-S280

发售年份:1996年

定位:中低端机

DAC:MASH 1Bit

音频解码芯片:MN662746

耳放芯片:JRC的NJU7082

从维修文档参数上卡,S280这款机子的音频解码与耳放芯片,跟S480、S130、S120、S118这四个型号都是一样。

防震芯片:NPC SM5859AF

防震时间:3秒无损 DSSP

光头型号:S系列光头(带铁珠的)

电池盒:这款机子的电池盒跟我手上SX410不通用,跟SX270的电池盒是一样

【拆机图】

打开上盖

主板芯片

音频解码芯片:MN662746
耳放芯片:JRC的NJU7082
防震芯片:NPC SM5859AF

背面漏拍了,借一张图,反正芯片都一样。

S系列光头
光头信号新是16pin的排线,电机也是用排线
而S130的光驱电机用的是6根导线,光头一样排线升级了?

主板部分

大合照

网友A:
现在听cd是需要自己刻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听cd是需要自己刻录吗?

之前买了很多CD,新歌的话下WAV格的文件自己刻。

听感比各种国砖洋砖好,对比过了的。。。

网友:
S280是松下1997年的中端机器,和当年的高端机型S480的区别是外观、防震时间和光纤输出。
S280的防震缓存4M, S480的防震缓存16M,这两个机器的音频解码芯片都是MN662746,据说这个芯片的尾数数字越小声音越醇厚,也越耗电,MN662740~662746都是采用8倍超采样的,之后的MN662780开始都是4倍超采样,音质也打了折扣。
耳放芯片都使用了JRC的7082,其参数和当时大名鼎鼎的飞利浦TDA1308芯片参数基本相同

网友:
松下做工原来都大有文章了

网友B:
s270的电机是导线。

网友:
这板子一看就是松下的风格

网友:
碟片难搞,我的ct490被我卖了,真没时间听了

网友:
卡座轻松秒杀这玩意儿…开盘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C:
sm5859不是防震芯片,而且没有什么单独的防震芯片,防震的原理就是把CD数据压缩存到存储芯片里,然后再读出来,所谓的防震芯片就是那个存储芯片。sm5859是dac芯片。

网友:
超级省电~~运行电流才50MA

网友D:
最早有台好像是710,能放mp3的,防震时间好长,又薄,还是很小巧的摇杆背光线控,刻一张带去学校听不用换盘,可惜不知被哪位同学拿走了,心疼好一阵,那会儿是装逼学生党还不懂音乐。后来又把朋友的一台翻盖坏的拿来听,好像是590,没有mp3了,感觉没之前丢的好,后来玩手电,手上好多5号电池,比口香糖方便多了,又加了一台s260,得比口香糖厚了一倍,能用5号电池,就是声音太浑了。现在有品质凑合口香糖电池吗?

网友E:
为什么一个巨无霸在lz手里就像个充电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270的电机是导线。

S270我也有,有空也拆一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早有台好像是710,能放mp3的,防震时间好长,又薄,还是很小巧的摇杆背光线控,刻一张带去学校听不用换盘 ...

s1xx和S2xx的声音都比较混毕竟是低端机,至少要S3xx以上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个巨无霸在lz手里就像个充电宝一样

因为手大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C:
sm5859不是防震芯片,而且没有什么单独的防震芯片,防震的原理就是把CD数据压缩存到存储芯片里,然后再读出 ...

sm5859也不是dac,是数字滤波芯片

网友:
手上也有几个,也是收的。觉得还是SONY的好。楼主刻录WAV有什么讲究么?我也想玩玩。什么软件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m5859不是防震芯片,而且没有什么单独的防震芯片,防震的原理就是把CD数据压缩存到存储芯片里,然后再读出 ...

楼主没说准确,你就说的更错了

sm准确的说叫压缩及非压缩抗震控制器

松下的机器并不是芯片一样,声音就一样的

同年的,顶极机一般是两款型号,这两款声音是一样的,其它型号都不如这两款顶级机的音质

松下即使硬件什么都不动,在软件上就可以改变音质,形成不同的档次,这就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说准确,你就说的更错了

sm准确的说叫压缩及非压缩抗震控制器

松下的CD随身听我听的少 也不喜欢它的声音风格 手头就有CT780 CT570 CX510等这几台 也算是中高端了 但我感觉声场小 动态小 低频弱 和索尼那华丽且充满电子味精招人耳朵的声音比 我还是喜欢索尼 但有好多人还是喜欢松下较直白的声音。另外 松下的光头是真的耐操 2004年的CT780光头依然迅猛秒读 但同期的索尼NE10已经换过好几次光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