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卡西欧ctk711故障

楼主(2020-08-13):
卡西欧ctk711刚开机一切正长,过几十秒杂音,有时是哧哧响、电流声、按键屏幕显示正常,在按键无声音。断电故障依然。过十几秒上电正常十几秒故障继续。哪位大师能帮忙分析一下,琴很老了看能修好不。谢谢了

网友:
一般先查电源

网友A:
不上个电子琴全图看看,里面做工什么都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个电子琴全图看看,里面做工什么都不知道了

过两天上图,现在没在家里面有三块板都是焊接排线,电源板链接有喇叭,显示板,链接键盘板

楼主:
没地方下手,拆开看功放那个区域手碰到电容有翁翁的生音感觉功放没问题

网友B:
这琴还可以哦,先换电源试试,再看功放块,功放部分的电容试试。感觉就是这些部分可能性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琴还可以哦,先换电源试试,再看功放块,功放部分的电容试试。感觉就是这些部分可能性大点。 ...

换了电源问题依然存在,功放边上电容用手摸有翁的声音感觉功放以后到扬声器的功能正常,只两天上图,求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没有方向,求指点

网友:
摸一下有没有那块元件特别烫的,或者哪里虚焊了,观察下,按压下。还不行的话
没有电路图,不是维修的班子有点难搞。
简单的就这几招,难得我也不会了。

网友:
测功放部分可以从调音量电路部分接音频信号过去测试下。
卡西欧的电子琴都是排线焊接,不是接插件,不好拆。

修不好就算了挂咸鱼上卖尸回点本,换新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