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P6505做的双口快充模块(带快充指示灯)

楼主(2020-08-13):
点锡膏摆件

恒温台加热

锡膏融化后效果

手工焊接输入输出座子

上电测试

给手机充电,用339做为快充指示灯指示,默认输出5V亮红灯,输出高于6V认定为快充状态亮绿灯,华为SCP不起作用。

准备装壳,这一版的电路板有问题,所以飞了根线

面板到了,装上后最终效果。

网友A:
恒温台不错,自己D的吗,用的什么控制方案

网友B:
中间DIP封装的芯片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温台不错,自己D的吗,用的什么控制方案

没有任何控制电路,220输入自动恒温,TB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DIP封装的芯片做什么用的

339比较器,比较电压的,这里用作指示灯的跳变用的。

网友C:
快充指示5v用绿,以上用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充指示5v用绿,以上用红比较好~

是个好提议,红色有警示作用,对调一下LED引脚就能解决。

网友D:
PCB加元件多少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加元件多少钱一套?

综合下来差不多10元以内,加上外壳和挡板一共也就差不多20元左右。

网友E:
中间的直插芯片是协议芯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直插芯片是协议芯片嘛

协议芯片是8脚芯片,中间直插的是339比较器,这里用于指示灯指示作用。

网友F:
问下 我也用6505做了这个 激活了快充 但电流只有几百毫安  电路布线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吗? 我用的USB接口不是大电流设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 我也用6505做了这个 激活了快充 但电流只有几百毫安  电路布线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吗? 我用的USB接口不 ...

基本上要按照规格书给出的参数和建议搭建电路,如果是给高电压快充的手机充电普通的USB座子就可以用,电流小的话要考虑走线宽度是否合理,理论上来说走线宽度越大越好,再一个就是芯片底部的散热地要最短路径且完全贴合连接到GND,因为芯片环路长散热不好的的话会导致芯片温度上升输出功率下降,其实就是在PCB上多打些过孔即可。因为电路简单,基本上就这些,还有就是芯片的滤波电容(主要是贴片陶瓷电容)尽量靠近芯片引脚,祝你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恒温台不错,自己D的吗,用的什么控制方案

这是我做的,淘宝上最普通的恒温发热板,利用温控器加K型热电偶实现控温,温度波动上下两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做的,淘宝上最普通的恒温发热板,利用温控器加K型热电偶实现控温,温度波动上下两度左右! ...

温度可调这个就厉害了

楼主:
修改完电路这是最终版,两个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可调这个就厉害了

就是简单的组装而已,并不复杂!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个盒子在哪里做的,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个盒子在哪里做的,有连接吗?

fu致本段内容¢wcFwcczRzVV¢到

网友(2021-01-07):
咨询一下,这个开源吗?我也想做一个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