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升级,战术手电新境界:凯瑞兹XT11GT Pro手电

楼主(2020-08-13):
凯瑞兹Klarus是战术双开关手电的开创者,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军警及户外人士提供可信赖的、极致专业的移动照明工具,最右侧这款XT21X更是被香港警方速龙小队装配,成为制暴维稳的得力装备。

作为一家有进取心的企业,肯定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凯瑞兹乘胜追击,在八月份对其另一款经典战术手电XT11GT做了升级,推出XT11GT Pro版本,那么就快跟我一起来看看这只手电经典在哪里、升级在哪里吧。

经典的外观,战术的强者

看到XT11GT Pro,一眼就知道这是战术手电,凌厉的造型、尾部开关、坚实的筒身、经典的黑色,无不在说“我就是久经考验、性能稳定的战术手电”。航空级6061铝合金壳体,外表为黑色三级军规硬质氧化,防刮耐磨、手感细腻。

为了带来更加稳定的握持效果,XT11GT Pro保持了适中的身材,全长139.7mm,筒身直径25.5mm,灯头略粗最大处直径35mm,带标配电池的战斗重量为169克,略微压手的感觉,拿在手上心里才更踏实。

灯颈处纵向开有五道深槽,一是保证外形的可辨析性;二是提供了平放的支撑,起到防滚的作用;三是为握持提供一定的止挡,符合人体工程学。

双层筒身,筒壁厚达3.5mm。外层加固,使手电能够适用于各种严苛的环境;内层导电,只要稍拧松尾盖,就能彻底断电,不会误开启,避免影响战术行动。

经典的升级,战术双开关、双模式无论是战术手电,还是日常EDC手电,双开关已成为凯瑞兹的一大特色。XT11GT Pro采用了升级后的第五代双开关。与XT21X的第四代比较,操作面更大,功能区分更易操作,操控更加快捷,而且也保证了开关的整体性,外观更加协调。

主开关为胶帽设计,表面有准星状的条纹,增大摩擦力,防止操作打滑;副开关为铝合金压板,整体与筒身呈斜面交叉,符合拇指按压的角度,使用舒适。两个按键硬度适中、回弹有力、反馈清晰、使用精准。

从实际使用情况来讲,尾部开关能够在黑暗中单手盲视使用,斜坡状的副开关设计,手感更加容易分辨,通过调整拇指的接触位置,就能在两个开关之间快速切换,从而实现简单、高效、快速、准确的操作,战术使用更加精准。

XT11GT Pro仍然具有经典的战术和户外两种模式,可供用户自行选择。在战术模式下,按下副开关将启动2000lm光通量的一键爆闪,通过视觉干扰实现瞬间制敌。同时,常亮档位切换是按照极—高—中—低的顺序变化,以适用战术使用对高亮度的需求。在常亮状态,长按副开关也将开启爆闪。

在关机状态下,长按副开关五秒,等电量指示灯红绿闪烁时,按下主开关,就能实现两种模式的切换。户外模式下,单击副开关将一键开启最低亮10lm,长按2秒锁定低亮档位,再次单击以低—中—高—极的顺序循环改变档位。从最低亮开始,给使用者一个适应亮度的缓冲时间,设计很贴心。

主开关作为战术正向开关,可以实现轻触即亮的一键极亮功能,也就是战术点射、静音操作,保证了战术使用的精准和隐蔽。当然了,按下就能实现2000lm最大光通量的常亮保持状态,提供最佳照明效果。另外,如果是户外模式,从主开关进入常亮状态,也是按照从高向低的顺序调整档位。

更稳定的筒身、更稳定的抱夹

XT11GT Pro筒身采用宽窄相间的横纹设计,并又较宽的纵向刻槽分隔成5组,带来纵横双向的握持稳定性,同时兼顾通风透气,防止滑手。

这个抱夹设计动了心思,在两侧抱臂做了加宽处理。拧紧尾盖时,尾盖刚好可以包住宽出的一段,从外部看,仍然是水平的抱臂。

从实际使用来讲,这种嵌入式抱夹锁定设计,无论怎样强拉硬扯,只要没有破坏不锈钢抱夹和电筒尾盖,那么XT11GT Pro将一直稳定挂在使用者给它的位置,就像一个忠实的卫士,时刻等待召唤,时刻准备出击。

增配TYPE-C,电量指示也清晰

TYPE-C是未来充电趋势,不用区分正反,还能过大电流,兼容更多快充协议,提高充电速度。这项升级XT11GT Pro怎能错过?

凯瑞兹给XT11GT Pro标配一节3100mAh、11.2Wh的18650大容量电池,电池自带保护板,使用安全。看看这短粗的镀金负极弹簧,而且内部还有一个细弹簧,镀金+双弹簧,有效减小电阻,减小电路压降,保证灯珠高电压供电,Klarus这波操作值得称道。

充电中,有点遗憾,电流仍然维持在1A左右,刚过5W的功率,让TYPE-C情何以堪?充电中,红色电量指示灯保持常亮。

用了三个小时零三分钟三十一秒,完全充满,绿色指示灯亮起,共充入2871mAh、14.6Wh电量,由于我并没有把电池完全用光电量,电池没有虚标,充电时间小于说明书中的官方时间。

这颗电量指示灯其实有红橙绿三种颜色,开机后通过颜色指示当前电量,约5秒后自动关闭,如果能保持常亮给使用者的提示就更清晰了。绿色表示70%<电量<100%;橙色表示30%<电量<70%;红色表示电量<30%;如果红灯开始闪烁即表示电量10%。

精准照明,撕裂黑暗

先来看看XT11GT Pro的灯头,比XT21X还要长,灯杯深度达到了约40mm,这是标准的远射筒配置。

科瑞CREE正白光 XHP35 HD灯珠,配合光面金属反光杯,形成聚光的投射效果,标准的远射手电,距离较远才能拍出满满一杯黄水。

灯头玻璃淡蓝色的镀膜,能够提高光线透过率。灯头采用不锈钢六瓣莲花状攻击头,采用PVD工艺镀成黑灰色,可以在破窗、防卫时发挥功效。

主光斑小而圆、亮度集中,与副光斑有明显的亮度区别,在保证中心亮度高的同时,兼顾了对环境的提亮效果。恒流调光控制电路,各个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

大约60°的光线开射角度,正中主光斑从前至后亮度衰减小,较远距离也能保证集中的照明,使人看得更清晰。

这就形成了精准的照明指向,看哪指哪、指哪哪亮、保证高亮,这是战术用光的普遍需求。

远射筒照明,有明显的明暗交界,XT11GT Pro光线集中,正前方照明穿透性好,从前向后视觉亮度保持一致。正白光照明除了边缘略带蓝色,没有别的不足。

XT11GT Pro一共有四个常亮档位,分别是10lm、100lm、400lm、2000~750lm,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选择需要的亮度,四个档位调整逻辑简单清晰,上手就能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

室内封闭环境使用10、100lm两个档位足够了,太亮了反而会有刺眼的墙壁和地面反光,日常携带可以备停电的不时之需,只要按动副开关就能随手照个楼梯,保证下楼不崴脚。

XT11GT Pro的最大射程能够超过300米,实测150米左右仍然能保证清晰可见,树枝、湖岸的细节可以清晰分辨。

如果在较为开阔的地界,XT11GT Pro也能带来比较开阔的光线铺路效果,视野内都会比较清晰,中心更亮,更容易吸引使用者的视觉,也是巡逻和搜救的好装备。

实际测性能,续航、散热、防水都不错

将电池充满电,打开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同时在灯头连接本人新入手的可电脑自动画线的高端热电偶测温,由于手电比较聚光,所以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开始做测试。

刚才讲过了,XT11GT一共四个常亮档位,光通量分别是10、100、400、2000lm,对应的半米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照度与光通量比例大致相仿,档位设置比较合理。极亮2000lm发出19万勒克斯的照度,照度计都快爆表了。

开启2000lm极亮后,照度保持曲线下降,历时约2分钟后降档到高于高亮档位的水平。此时,将电脑画的照度曲线和温度曲线叠加,可以清晰看出灯头温度与亮度的对应变化关系,亮度保持水平输出后,温度也开始缓慢下降。

降档后,XT11GT Pro保持非常恒定的水平输出,而且能够手动再次开启极亮档位,照度与初始保持一致,这说明在需要的时候,XT11GT Pro能够随时高亮度输出。灯头温度的变化始终没有超过42℃,控制得很好,两次手动开启极亮,温度也会跃升,此后再次下降。

约1小时36分,降为中亮档位,1小时56分降为低亮档位照度。降档后均能保持恒定亮度输出,这种稳定性在战术应用中非常重要。

高功率输出使用超过两个小时,此时电量已经很低了,XT11GT非常给力,仍然能够开启极亮,而且与初始亮度一致,这性能确实了得。续航三个小时仍没自动关机,续航能力也很强。

手动关机后,取出电池,仍然后2.96V的电压,再坚持十几分钟不成问题,电路也没有对电池过放,保证了锂电池的寿命和使用安全。

战术环境不可预测,很可能遇到暴雨等复杂气象条件,XT11GT Pro具有IPX8的最高防水级别,活水浸泡可能保持正常工作,可以全天候放心使用。

升级战术筒,照明好装备

Klarus凯瑞兹的战术双开关设计确实精准、快速、实用、方便,这段时间拿着XT11GT Pro晚上四处溜达,大小合适的握持手感,随心所欲地开启最亮、最低亮,带来很多光的乐趣,是黑夜出行的安全照明保障。

总的来讲,作为战术手电,XT11GT Pro具备优良的稳定性和功能性,作为普通人使用的手电,XT11GT Pro也有持久的续航能力、恒定的亮度输出、较快的充电速度,确实是一只适合勤务巡逻、军警搜救、户外露营探险、居家备用的良好照明装备。

网友A:
什么时候再去手电论坛发一帖?

网友:
前排围观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再去手电论坛发一帖?

手谈总是被不知道什么关键词中招

网友:
不错     在哪里买的   淘宝找了一圈 没有pro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