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的大神多,所以来请教各位大神!K2T有必要改128M的RAM吗?

楼主(2020-08-13):
最近搞了台ER3260G2,做路由!然后又淘了台K2T做AP,用着也还算滋润!刚才想看看K2T的工作时间,突然发现K2T的RAM占用这么高!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有必要改成128M吗?

PS:另外发现,K2T同时开着2.4和5G(相同SSID),一些没有5G的老手机会找不到网络!红米的AC2100刷老毛子就没有这问题!

网友A:
我改了128M+16M也还是刷不了OP系统,刷了就不能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128M+16M也还是刷不了OP系统,刷了就不能进系统

我是刷了BREED,然后在BREED里刷的集客AP固件!

网友B:
我自己改的256 mb

网友:
还算滋润!刚才想看看K2T的工作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刷了BREED,然后在BREED里刷的集客AP固件!

我的也刷不了,刷了也只能进不死。进不了路由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改的256 mb

256主控支持吗?不是说K2T只支持128的缓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6主控支持吗?不是说K2T只支持128的缓存?

刷入不死,能看到就支持,具体固件不支持的话 要改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入不死,能看到就支持,具体固件不支持的话 要改固件

我刷的是 集客的AP固件!

网友D:
有条件肯定改呢,128M以上用起来才爽,反正内存也没多少钱,关键是手工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肯定改呢,128M以上用起来才爽,反正内存也没多少钱,关键是手工罢了! ...

我这啥都有。

网友E:
我有K2T当主路由+交换机4个电脑,待机20个手机左右在办公室用了两年都没问题。无论是官改还是lede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K2T当主路由+交换机4个电脑,待机20个手机左右在办公室用了两年都没问题。无论是官改还是lede都正常运 ...

就用64M的内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用64M的内存吗?

对的,千真万确。用了两年没遇到过电线死机啥的。你自己也可以测试,满速下载一些热门文件,持续下载几小时看看。64M只要不装插件,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千真万确。用了两年没遇到过电线死机啥的。你自己也可以测试,满速下载一些热门文件,持续下载几小 ...

谢谢回复,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