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佳能打印机24V电源盒拆机和控制输出方法(CANON K30313)

楼主(2020-08-13):
佳能打印机24V电源盒一个,输出三条线,1是地2中间是控制端3是8V和24v输出。通电后中间3脚待机7.8-8v左右是正常的,接上主板后由主板上按开机键后cpu输出3.2V左右电压到2脚后3脚由8V升到24V完成开机。
裸板的话在中间脚2脚与3脚并上10K的电阻就可以输出24V了。并不是2脚接地,网上看到好多贴都是叫2脚接地。
我用代替来300*300的平板LED灯的电源,成功。原来的25V0.6A已经烧坏,这个刚好合适。

网友:
这种电源又没有恒流,装led灯不适合吧,虽说做工比垃圾恒流电源好百倍呢

网友:
打印机电源原来这么简单啊

网友:
确实用料太节约

网友A:
LED灯具的话,最好做一个后级线性稳流电路,避免LED温升后电流变大失控烧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具的话,最好做一个后级线性稳流电路,避免LED温升后电流变大失控烧灯珠。 ...

说得对,但我看了一下灯具自带的电源电路,后级也是啥没有,照样工作了几年才烧。不知道我改的这个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具的话,最好做一个后级线性稳流电路,避免LED温升后电流变大失控烧灯珠。 ...

请教一下怎么做线性恒流:
附上原灯具的电源图:

网友:
不影响原正常供电情况下,怎么样从这上面得到5V电源,有不有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