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L49P1A-F 电视灰屏线条故障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20-08-13):
朋友让帮忙看下他的电视,拉过来一看,开机LOGO正常,后面就满屏线条了,简称灰屏吧。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不相干的人我直接就说屏挂了,拉回去吧,看在平常关系不错,看看吧。

因为开机后关不了机,重点就在主板上了,量了一下各个电压,果然发现问题,一个1117-3.3V的稳压芯片输出不正常,2V左右跳动,把主板拆下来打其对地阻值正常,随手换了个上去,电压正常了。

可开机后却是黑屏,背光灯亮,怀疑固件出错了,某宝买了一个,刷进去就OK了。

修完赶快来发个小贴挣点M币,管理员 版主 各路大神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M币啊,不然底下都没发帖的动力了。

网友A:
修电视用万用表,一直没买写入工具,遇到存储器问题,直接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视用万用表,一直没买写入工具,遇到存储器问题,直接PASS。

不需要啊,现在都是直接拷U盘里强制刷写。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有一定的历史了!~

楼主(2020-12-03):
擦,老毛病又犯了,朋友嫌烦送给我了。

还是这个3.3V的稳压管挂掉了,换了一个上去烫得要死,查后级一个小场管也烫得很,D极对地阻值为004,拆下场管量是好的,哎,后级CPU估计有局部短路了。

TB发了个剪板的CPU回来,换上去就OK了,再摸这个稳压管,温温地,这下妥妥地搞定了。可是我家也不缺电视啊。。。

可调电源给个3V烧一下,右上的那个小MOS管发烫,D极阻值才4

再烧了一下小MOS管,CPU贼烫,我拆

这下阻值正常了

15包邮发了个剪板的CPU回来

植球装上

打完收工,但这玩意占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