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开关电源怎么测试能否插220?

楼主(2020-08-13):
手头两台日版蓝光机,100V电压,看国行是100-240的。
机器拆开也是400v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也支持220V。有没有什么安全方法测试呢?
串灯泡有用吗?

网友A:
看周边有无限制电压的元件(如压敏),电解400v的是全电压的概率很大!

网友:
看图片直接上220v不是问题

网友B:
必须60---100W白炽灯串灯泡,防止烧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周边有无限制电压的元件(如压敏),电解400v的是全电压的概率很大!

没有压敏,只有个热敏电阻sck054,安规电容是275V的,主电源芯片是厚膜str-w6753,副电源芯片是A6059H。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压敏,只有个热敏电阻sck054,安规电容是275V的,主电源芯片是厚膜str-w6753,副电源芯片是A6059H。 ...

看电源芯片应该没问题,串个灯泡试试也烧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60---100W白炽灯串灯泡,防止烧坏元件

手头只有150和200瓦的,100瓦的摔了。串灯泡安全吗?

网友C:
博一博,坏了还有一台好的可以对照着修好

网友:
目前来看无法确认的是变压器的匝数比,单100V与100-240V变压器的匝数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一博,坏了还有一台好的可以对照着修好

那台不一样的机器,但是也是100V,电解也是400v,国行也是100-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芯片应该没问题,串个灯泡试试也烧不坏!

串灯泡的话,正常的灯泡是不亮对吗?有问题灯泡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灯泡的话,正常的灯泡是不亮对吗?有问题灯泡亮?

如果电源正常刚上电灯泡会亮一下灭掉或亮度很暗,常亮电源就有问题!

楼主:
已经插了220V了,正常使用。感谢各位。

网友:
可能做宽电源比做110V倍压开关电源要节约成本。

所以现在新机子很少有只能110V工作的了,以前很多110V的开关电源也都是倍压后档220V用的;

所以宽电源反正也不增加什么成本,甚至还降低成本。何乐不为。

当然以前不做宽电源可能是与当时的技术有关,宽电源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150和200瓦的,100瓦的摔了。串灯泡安全吗?

150的可以,安全

网友:
试在人为,串联个灯泡就行

网友:
楼主查一下开关管耐压哦

网友:
我看到滤波电容400v都都直接插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