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动手DIY一条发烧音频线,从此告别滋滋声

楼主(2020-08-13):
普通的音频线由于屏蔽不良,容易受周围电磁场影响,连接功放时往往能听到滋滋声,音量开小时听歌滋滋声很明显,特别烦人。这种噪声我忍了好久,现在终于忍不住了,想动手D一条高质量的音频线。
首先找两个报废烂耳机上扒的耳机插头:

找来以前从报废笔记本上扒的WIFI同轴线:

厚厚的一层屏蔽网,银质线芯,看得见的质量!拿来做音频线可以说是下血本了:

找来一节橡胶管,弹性韧性都很好,捏在手里很舒服:

两根同轴线并一起,头上用细线拴起来:

细线穿入橡胶管:

用嘴吸管子另一端,马上线就吸到了嘴里,细线也就穿过管子了:

给两根同轴线抹上大宝油润滑:

导线线头插入管子中,轻轻的拉另一边线绳,让导线全部穿过管子:

左右声道同轴线全部穿过:

取一个耳机插头,黑白线芯分别焊上插头的R和L:

L、R焊点套一小段热缩管绝缘:

剪下一块铜箔,上锡,LR声道的屏蔽网分别焊铜箔上去,用万能胶固定线头和套管:

然后卷绕铜箔,并焊到耳机插头COM端:

剪一块更大的铜箔作为屏蔽,一角上锡:

焊住铜箔一角,然后紧紧包住,最后在铜箔外面上一圈锡加固:

用线绳紧紧扎住线根部,然后牢牢的拴在插头上打结,并涂抹万能胶全面加固:

套上一层热缩套管:

套上第二层热缩套管,插头制作完成:

另一个插头也如法炮制。
焊线:

绝缘,涂胶固定:

用铜箔把屏蔽网连接到COM:

外层屏蔽:

线绳固定+涂胶固定:

第一层热缩管:

第二层热缩管:

发烧音频线制作完成,样子还不错吧:

小巧玲珑,晶莹剔透:

插头特写:

电气性能测试:
两头L之间电阻0.3:

两头R之间电阻0.3,一致性很好:

两头COM之间电阻0.1:

L对COM电阻无穷大:

R对COM电阻无穷大:

把这线接到功放音频口上去,待机时耳朵凑近喇叭也很难听到底噪,放音时感觉音质有了一定的提升,从此告别滋滋声。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楼主要求不高呀

网友:
屏蔽加个电阻更好

网友:
我做的丑你做的更丑真丑

网友A:
屏蔽线只需要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否则,屏蔽线就成了导线,还会将噪音引入。欢迎探讨。

网友:
这个线会影响我对水电还是火电的判断准确率吗

网友:
目测线不长

网友:
应该在前面镀金。

网友:
图文并茂,难度太大

网友B:
屏蔽一边就好了,不然屏蔽层会把噪音连到另外一边去。

网友C:
手挺巧,外观不错,不接地应该还是有噪音,接地太麻烦,建议换听音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只需要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否则,屏蔽线就成了导线,还会将噪音引入。欢迎探讨。 ...

屏蔽层同时充当地线,不能悬空,否则线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一边就好了,不然屏蔽层会把噪音连到另外一边去。

同轴线屏蔽层同时充当地线,没有地线你说能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挺巧,外观不错,不接地应该还是有噪音,接地太麻烦,建议换听音设备

听音设备是手工制作的,听歌很有成就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

网友:
做的不错,这种导线质量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轴线屏蔽层同时充当地线,没有地线你说能响吗?

屏蔽就屏蔽,为啥要把它当做地线,单独走。在严格的音频上来说信号地和电源地是分开隔离的,有些音频线有电流导向就是据说是这个原因。

网友D:
铝屏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就屏蔽,为啥要把它当做地线,单独走。在严格的音频上来说信号地和电源地是分开隔离的,有些音频线有 ...

笔记本上扒下来的同轴线,分为内芯和外网,两条同轴线并行,需要2个内芯走信号,外网一起接地。如果照你说的那样外网单独作为屏蔽一边要断开,那地线还得单独走,否则音频线无法使用。本帖中的音频线是手工套管的,增加一条地线就意味着极大的增加手工难度,那种费时费力有不讨好的事真有人去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屏蔽怎么样

笔记本电脑的WIFI天线绝对不用铝,外层是铜网,内芯是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