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TP4057应用的两个小场景^_^。

楼主(2020-08-13):
闲来没事,把购物捎带的4057充电管理芯片拿出来捣鼓捣鼓。

应用1:按简易电路搭棚试试

先焊线

胡怼一通

点亮了

充电测试

就是充电时间久了 芯片部位烫手

应用2:找些烧掉4056芯片的板子 把烧毁的4056去掉 换4057上去 再飞线接好相关连线。还挺好用。4056的板子刚好可以给4057芯片散热。比搭棚好多了
挖了原来烧毁的4056芯片

放上4057

焊接+飞线。利用原LED显示灯 各电阻电容按典型应用图来即可

测试好用

此法温升可控了 应该能胜任较久时间持续充电的工作。

把原来烧芯片的4056三串12v充电器照此休整一下

搞完装机,测试好用。

4057充电电流小 也没啥用。弄好了吃灰可能性比较大^_^
谢谢欣赏

网友A:
把大的挖了,换小的上去?这是什么神操作?

就算板子是坏的,大的都坏了,小的能不坏?

网友B:
那个大棚的用胶封死了不怕闷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大棚的用胶封死了不怕闷骚么

那个就是搭棚测着玩的 玩完就扔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的挖了,换小的上去?这是什么神操作?

就算板子是坏的,大的都坏了,小的能不坏? ...

你别说,换上小的还真没有再坏掉的。4056反接烧片 做三串充莫名奇妙烧片。

网友C:
4057发热比较大,长时间使用很难输出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7发热比较大,长时间使用很难输出500mA。

是的 后来把限流电阻改了改。^_^

网友:
不错不错,嫁接一下又能用了

网友D:
飞线的感觉散热挺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线的感觉散热挺不住

是的 在板子上的还行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把这4057玩出新花样,新高度来了。。。。。

网友:
平衡充折腾得不错,咋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把这4057玩出新花样,新高度来了。。。。。

没事瞎捣鼓,谢谢温总支持^_^

网友F:
还是正版tp的4056好,tc4056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正版tp的4056好,tc4056很容易烧

是的 莫名其妙的烧片。

网友:
居然能放得下。另外4057哪里买的,链接

网友:
还是刻板效果好些。

网友G:
4057可以做成应急充电线,拿来充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57可以做成应急充电线,拿来充小电池

是的,备着总有用上的时候

网友:
5100不是更好?支持2A充电,发热是不是更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