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便携式折叠太阳能充电板

楼主(2020-08-13):
坛友看一下怎么样,充12v电池能达到3安多,还能折叠!移动!

网友:
席子一卷,就是折叠的了

网友A:
这是多少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少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呀?

pdd买的12块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席子一卷,随身携带

网友B:
极端条件才能用吧,不知道有没有充电电路,pdd有一款充电电路板,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高或低,都可以调整成12V,那个显示的表头不错,想买来玩玩

网友:
感觉跟我那个一样12元包邮的东西…

网友:
透明胶带可以粘掉板子表面老化的那层东西

网友:
看上去像是共享单车的板子

网友C:
布轮抛光一下 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轮抛光一下 不香吗

怎么抛光!

网友:
这电流个人感觉有点不对劲啊,这一块板子差不多700mA-1A左右,不同封装的电流不一样,清洁一下再试试,说不定电流还能高点,要用的话最好加个二极管,不一样容易不均衡

网友(2021-06-17):
这个是如何接法?两块窜连后再6组并联吗?

网友:
流弊了,绿皮科技?

网友:
你这操作比较骚啊,我一直愁怎么把几片太阳能板折起来

网友:
可参考神舟十二号太阳能帆板结构

网友:
有点粗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端条件才能用吧,不知道有没有充电电路,pdd有一款充电电路板,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高或低,都可以调整 ...

什么名字,再能的话放一小块太阳能板在汽车上就能随时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