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iGa技术的相衬光栅开箱

楼主(2020-08-13):
第一次发帖,之前有北部前辈写的x光管的DIY神贴,刚好也做x光的component,到手了价值几万的相衬光栅元件,这东西还是比较少见,我也是第一次见实物,发个开箱贴作为处女帖。

LIGA工艺是一种基于X射线光刻技术MEMS加工技术(工艺流程如图所示),主要包括X光深度同步辐射光刻,电铸制模和注模复制三个工艺步骤。由于X射线有非常高的平行度、极强的辐射强度、连续的光谱,使LIGA技术能够制造出高宽比达到500、厚度大于1500 μm、结构侧壁光滑且平行度偏差在亚微米范围内的三维立体结构。这是其它微制造技术所无法实现的。LIGA技术被视为微纳米制造技术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前途的加工技术。利用LIGA技术,不仅可制造微纳尺度结构,而且还能加工尺度为毫米级的Meso结构。以上来自度娘。

开箱的两个元件来自德国Microworks的x光相衬成像光栅,Liga技术做的。这是我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MEMS元件。跟大家一同分享。
先上个用法原理图

包装很结实,国际货运对得起运费。

塞满了,映入眼帘的说明书和实物

包装很严谨,外部有塑封,内部有holder固定,贴了厂家的logo,并做了手动标记区分G1和G2

这个是G1光栅,圆型的,
说明书上写了使用方向和一些参数。Liga技术可以把栅线的高宽比做的很高,这个是很多人在研究的,听说国内物理所在研究这个技术,技术路线的也没调查过,不清楚。

上图是精细结构,一根白线差不多1.7个um宽,这个应该是电镜拍的,有点密集恐惧。看的眼花

下图这个是吸收光栅,把g1得到信息还原出来,后面接个探测器,通过算法再把G1前面的样品信息图像还原。

每一个白色的节是2微米,单根细的白线不到1微米。更多的我也不懂了。

虽说可以再空气里拆开,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到了实验室环境再拆开吧。

仅作技术探讨,我也在学习中,很多不知道,欢迎了解的朋友留言,我好多学习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不懂帮顶

网友A:
大神都说了不懂帮顶,那我也只能跟一句,俺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都说了不懂帮顶,那我也只能跟一句,俺也是

这种器件国内还做不了,另外就是mems元件都不便宜,现在的很多产品都用不起,等以后都用了,世界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个人臆想的哈

网友B:
老实说没看懂,百度了一下还是没怎么懂,恕我愚钝,好像是可以拍摄低密度物体内部的组织结构?建议介绍一下光栅成像的实际应用领域、原理、和普通成像的区别优势等等。另外开箱其实没完全开掉,建议增加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没看懂,百度了一下还是没怎么懂,恕我愚钝,好像是可以拍摄低密度物体内部的组织结构?建议介绍一下 ...

哇好厉害,这个是专门用来拍肌肉组织的,可以把内脏的各个脏器组织都区分开,周末花点时间把技术资料啃一遍看能不能写点相衬成像的应用领域,原理和优势。开箱暂时没办法了,不是我的东西,登我同事开了再要点实物图来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好厉害,这个是专门用来拍肌肉组织的,可以把内脏的各个脏器组织都区分开,周末花点时间把技术资料啃一 ...

那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之前尝试拍蚂蚁,发现内部细节完全没有,原来需要相衬成像技术,看来这种技术和我无缘了,穷逼买不起。

网友:
高端玩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之前尝试拍蚂蚁,发现内部细节完全没有,原来需要相衬成像技术,看来这种技术和 ...

嗯,这个比黄金都贵,我也就只能看看。有这个光栅的老师一般还有个很牛的光源,反正都是大牛们才能拥有的。北部前辈要拍蚂蚁的话不用这东西用别的试一试,理论上也行吧,用个小焦斑高亮度的x光源呢,不过不同物质的细节差异在吸收率差不多的时候,就只能用相位信息识别了。期待早点国产化吧。

楼主:
以后有实物图再给大家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