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老式电饭锅为什么容易烧保险丝

楼主(2020-08-13):
父母有一台老式电饭锅,每个一两个月就要换保险丝,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热盘是才换的,之前烧变形了。保温板也有点变色。哪位老师知道怎么办?

网友:
插头、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
是烧温度保险吗?有可能是内胆变形了,和发热盘接触不好,发热胆的热量没法传给内胆,过热了。

网友A:
我修过15年的家电,电饭锅干烧容易烧热保险;注意那个保险不是电流保险,是热保险,也就是超温就断。

那为什么会超温呢?1,锅底脏,变形,导致发热盘与锅底热阻变大,是发热盘积温过高,这种状况可以通过打磨锅底,对锅底整形使之与发热盘吻合。
2,烦刚煮好跳了,为了急着吃,又按下去烧,这个大大增加少热保险。

再来有锅巴的话,调整磁钢,减少锅巴产生。要下班了来不及说了,省略8000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15年的家电,电饭锅干烧容易烧热保险;注意那个保险不是电流保险,是热保险,也就是超温就断。

那为 ...

你说的热保险,是图片中的白色贴片吗?

网友:
这个是保温的云母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热保险,是图片中的白色贴片吗?

白色的是低级的保温电阻丝,跟发热盘串联,产生微弱的热量用于保温。

热保险一般是白色陶瓷管,或很细的金属管,上面有10A, 130°C等字样。

网友:
应该是盘与内胆接触面积少引致的比如内胆变形盘变形或之间有饭粒一类,换盘时必须平一下胆底,且每次放胆后都要左右旋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是低级的保温电阻丝,跟发热盘串联,产生微弱的热量用于保温。

热保险一般是白色陶瓷管,或很细的 ...

是我说错了,才反应过来,我以为你是对着截图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是低级的保温电阻丝,跟发热盘串联,产生微弱的热量用于保温。

热保险一般是白色陶瓷管,或很细的 ...

我这个保温电阻丝已经烧变色了,证明这个锅底温度高的离谱。

网友:
检查插头插座,保温片离保险和线远一点,保温片温度很高的,看你保温片方向离线很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15年的家电,电饭锅干烧容易烧热保险;注意那个保险不是电流保险,是热保险,也就是超温就断。

那为 ...

一直觉得论坛里熊猫是个有文化的有基础的家电维修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论坛里熊猫是个有文化的有基础的家电维修者,

我也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