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器、电器上面那种撕下来不留痕迹的胶带叫什么?

楼主(2020-08-13):
笔记本触摸板缝隙太大,老是进灰,准备贴一下缝隙,可都是强力胶带,撕下来全是痕迹。淘宝搜弱力胶带,搜出来的都是双面的。

向大佬们打听一下这种胶带,谢谢。

网友:
好像是叫纤维胶带

网友A:
PE胶带保护膜自粘
有高粘性,中粘性,低粘性3种,我买的高粘性用来保护仪表,

网友B:
如果,
触摸板周边外壳跟触摸板高度一致,
并且不是类肤漆那种不光话表面的话,
试试屏幕上用的那种静电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胶带保护膜自粘
有高粘性,中粘性,低粘性3种,我买的高粘性用来保护仪表,
...

应该就是这种,要不就是静电胶带。

搜到了个700粘的,你的具体粘度是多少,会掉胶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007254383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11289066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触摸板周边外壳跟触摸板高度一致,
并且不是类肤漆那种不光话表面的话,

触摸板比笔记本C面低了大约半毫米,且触摸板、C面都是磨砂材质的,静电贴膜不见得能行。

看到#4以前,一度怀疑是静电胶带,结果淘宝里一搜全是SM情趣用品胶带。

网友:
万用表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板比笔记本C面低了大约半毫米,且触摸板、C面都是磨砂材质的,静电贴膜不见得能行。

看到#4以前,一 ...

哈哈哈。。。SM情趣胶带说不定有用